玩黑鹰500GP油动直升机的兄弟们

楼主(2008-07-15):
你们在使用副厂配件还是原厂的配件的!~

网友A:
请教

黒鹰500gp油门加到最大,直升机不能离地,稍向前倾,是什么情况

网友:
当然使用原厂,这个机振动比较厉害,不敢用副厂件~不过也很少见到副厂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黒鹰500gp油门加到最大,直升机不能离地,稍向前倾,是什么情况

看看发动机转速是否够高,螺距也要看看  -2+9

网友:
大概是螺距没有调

网友:
是不是发动机副油导致转速不够!如果转速够6度螺距应该能飞起的!建议先调好发动机!

网友:
螺距过大飞不起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发动机应该没问题,可能是螺距,我试试。

网友(2008-12-23):
黑鹰GP500的横轴可以有替代的么

黑鹰GP500的横轴可以有替代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