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必须要混控吗?

楼主(2008-07-15):
请问各位老手,我想用KT板做纸飞机,听说必须要混控,是真的吗?

网友A: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必须用。

网友B:
LS说的没错,需要用到混控,要不高级点的控自带混控功能,要不单买一个混控器,很便宜的

网友C:
没有混空就没法转弯,升降了,因为机种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D(2017-01-03):
纸飞机怎么调混控? 我的是D7E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E:
三角翼混控,副翼和升降混控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