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手多圈自旋翻,异常痛苦

楼主(2008-07-16):
最近转飞直升机

固定翼会做8字眼镜蛇左右滚。我琢磨这个自旋翻的美国手动法就和这个日本手的眼镜蛇滚差不多。也是有一个手不停的画圆,日本手飞这个动作就比较畸形一些。

花了6个小时在模拟器上基本的实现一个完整的单圈自旋翻。尾巴转2圈,飞机整个的翻一圈。

尾巴朝自己 - 翻转 - 倒飞头朝自己 - 翻转 - 正飞尾巴朝自己

但是发现很难连贯起来,有时候手精确一点,就可以回复到开始的位置,继续翻。如果不精确的话。飞机就出现较大的漂移,没法连续翻

有朋友说多圈翻能解决定位不精确的问题,开始练多圈翻。

参考帅呆的多圈图解

右手不过是应该左右多动1次吧了。

但是分解alan 的教学录象(半个自旋翻),影射到日本手就是,左手上下2次。而右手原先按照z字形走一次变为正螺距一个z,到负螺距在饶一个z(z顺时针转45度为实际我的饶法)。

用此方法练习2个小时。5次中还偶有1次比较漂亮的翻转,但是也很控制好。

特请教高手,到底那种方法才是正确的?另外。左手需反复的上下2次是必须么?如何把握好节奏?

网友A:
必须承认日本手自旋翻是要比美国手难很多的
模拟器我也是花了很久时间才搞明白和练出来
但是模拟器再熟练上了450 还是非常难把握。要在飘忽不定的翻转中做到左手手协调是个太巨大的挑战了。

我看了上面的图,其实我们理解都一样的。为了说明清楚日本手2圈的右手绕法我用曲线路径搞个示意图
看下面:

图中螺距的变化幅度很大,,其实飞真正的机的时候螺距是幅度很小的,整个图像应该是2个上下压缩很扁的8字。

看图-日本手要说有可以和美国手接近的地方就是正飞的那个2圈,大家注意看是不是类似于上半部分画了2个小小的扁圆圈?
最秘笈的心得:这个时候如果左手也和右手一起同步(一定要同步)画一个很竖窄的小圆圈,那么这个正飞部分我想大部分人不用练习也可以很好掌握了
这是左手:

其实严格的说应该是左手上下2次 ,右手来回2次。你想像成2个同步圆就事半功倍

但是到了下面的倒飞部分这个法子就不灵了。这个正是日本手最大的挑战所在。只能靠左手看机头,右手看尾巴,把拍子案节奏打完下去

在450上面我是觉得比想像的难太多,也可能是自己本来就不是和天才有什么沾边的,所以我还是不得不接受了高手们的观点,把正倒飞自旋练好再想翻过来的事情吧。
这个录像是我几个月前最后一次练模拟器的,我觉得再练下去对真机没什么帮助了。

网友:
顶啊。。。帅版辛苦了。

网友:
很不错哦......火星也还未睡觉呀..

网友:
分解动作!一步一动!既有文字又有图片生动啊!佩服不愧对斑竹之职

网友B:
按程式化的图解去练,必将误入歧途!--------------这就是日本手打退堂鼓和美国手自命清高的症结所在!

网友:
一直希望有人能够作出一个动作分解的图例出来,终于看到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承认日本手自旋翻是要比美国手难很多的
模拟器我也是花了很久时间才搞明白和练出来
但是模拟器再熟练上了450 还是非常难把握。要在飘忽不定的翻转中做到左手手协调是个太巨大的挑战了。

我看了上面的图 ...

这么晚了还不睡

在打舵的方向上,我的那个双z应该说是差不多的方式.

你这个 是 一个 压缩z 再接一个扩展z...

有可能在450上翻不好是因为这2个z的螺矩变化行程不一样?而模拟器的参数过于优化,给你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程式化的图解去练,必将误入歧途!--------------这就是日本手打退堂鼓和美国手自命清高的症结所在!

并不完全是这样

如何打舵是练习一个动作的基础.然后才是实际练习.

所谓的标准舵量肯定不是实际飞行所需的.只是说按照滚转的轨迹进行周期的补舵修正.

比如单圈翻.我右手就是跟着机尾转的.这个反应是在以前练习蛇滚的过程中现成的.

相对来说.多圈就麻烦很多了.左手,右手的看不同的位置打舵.

阁下的文章都读过多次.

比如 短行程油门在做笨钟一类的动作应该是帮助很大.

关于多圈自旋翻的问题,请你也能将你的练习经验记录下来.谢谢.

网友B:
受版主相约不敢怠慢.
我也是靠"8字","Z"起步的,但是我醒悟的早,没有被领进死胡同.
我有篇论自旋类动作"日本手或许能比..."的帖子不知楼主是否有启发.
节选一段我的理论思路或许对你和正练自旋的日本手有用:
看钢琴师的手左右翻飞,其实他至少一只手是不太受中央大脑支配而自动完成的。有点象分布式大型计算机系统的子运算单元。用我们桌面电脑解释就象是硬件加速卡,它能完成独立的专项任务。
回头说自旋,可通过一段训练把左右手合成圆的动作变成和“钢琴伴奏手”一样的自动过程。由我们大脑的另一个“加速区”自动完成。这时我们的操作就剩下尾舵和螺距了。
简化以后的操作和美国手还有什么区别呢?
就算有的话,也是左右手分别控制尾舵和螺距。互不干扰!更有优势?

原帖子已讨论的很累了,不要再争谁谁优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版主相约不敢怠慢.
我也是靠"8字","Z"起步的,但是我醒悟的早,没有被领进死胡同.
我有篇论自旋类动作"日本手或许能比..."的帖子不知楼主是否有启发.
节选一段我的理论思路或许对你和正练自旋的日本手有用:
...

非常感谢
我大概明白了.就像练习正,倒飞旋停一样,把左右手先协调起来.让他们变成一个圆
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动作.

网友C:
LZ 实际上MODE1自旋翻你可以先只用副翼就能做出来多圈自旋翻。如果要做单圈自旋翻那就必须用升降。升降副翼配合的越好,动作越漂亮。
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先只用副翼来做。。。。更容易做出来。。。而且信心更足。。。

网友C:
有时间来成都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实际上MODE1自旋翻你可以先只用副翼就能做出来多圈自旋翻。如果要做单圈自旋翻那就必须用升降。升降副翼配合的越好,动作越漂亮。
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先只用副翼来做。。。。更容易做出来。。。而且信心更 ...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来成都交流。。。

谢谢.有机会一定来成都交流

单圈翻的时候,升级 和 副翼 的配合 就没问题.打的越是到位翻起来就越漂亮.

多圈翻我像还是和bigair所说的.还没形成一个左右手协调打圈的反应.

如果是单独练升降或是副翼的话.大概反而不太好.容易产生依赖思想~

:)

网友:
狠谎很暴力

网友D:
1,  模拟器应该和真机的手感调得很像才对,否则练习模拟器的效率会低很多。

2,450我现在不飞了,我的500,600,700都是按照模拟器 G3.5的手感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做连续的自旋翻。手感和模拟器差不多了,各项设定的调试基本就到位了。连续的自旋翻是很好的测试工具,尾舵速度,斜盘舵角,螺距响应都到位了,自然就和模拟器差不多了。

3,至于那个“圆”,怎么说呢?应该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而不是你时时该关注的目标。更多的注意力应该在飞机自旋状态时如何圆润的翻转。G3.5里比较有趣,用日本手可以显示出美国手十字盘的遥杆运动轨迹,当有一天你终于可以翻出很标准的自旋翻后,你会发现那个十字盘的摇感正在一圈圈很圆的旋转。呵呵。这个有点像学自行车,你的目标是 车把 最后看似一点不动,但是如果一上来你就关住于此,效率肯定很低,当你熟练以后,你会突然发现,车把几乎不动可以骑得很直。

4、最后,要有一定的耐心,其间一定会经历很多沮丧,失望甚至放弃,但是只要坚持这些一定都会过去(我自己在模拟器上持续练了有半年之久)。相信,当你可以用日本手可以飞出漂亮的自旋翻,你的收获一定比美国手做出同样的动作要大很多。我并不是说哪个手法好,其实都一样的。区别是,一份耕耘一分收获。你付出得多,收获自然就多。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付出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大概明白了.就像练习正,倒飞旋停一样,把左右手先协调起来.让他们变成一个圆
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动作.

这个理解正是我的练习路数.
引用 网友D:
.....
4、最后,要有一定的耐心,其间一定会经历很多沮丧,失望甚至放弃,但是只要坚持这些一定都会过去(我自己在模拟器上持续练了有半年之久)。相信,当你可以用日本手可以飞出漂亮的自旋翻,你的收获一定比美国手做出同样的动作要大很多。我并不是说哪个手法好,其实都一样的。区别是,一份耕耘一分收获。你付出得多,收获自然就多。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付出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说到我心坎上了,同感!
对日本手,可以勾画出这样的练习过程:
*在你和美国手玩伴同时起步练习自旋动作时,第二三个星期,美国手玩伴就能飞出差不多的自旋翻,而你还在为没找着门而痛苦着;
**在一两个月的飞行季节里,美国手玩伴的自旋翻动作越来越标准,越来越低越近,而你还在孤寂地练习着如何控制住正倒自旋,但这时你已经信心满满了(假如没被策反改手的话);
***突然有一天你怀着一股强烈的冲动冲到飞场,一段铺垫之后果断的翻一下,居然成了!
****接下来的几个飞行日,你会发现,不仅是自旋翻,连自旋航线,自旋8字,自蛇形,自旋刷锅,自旋斤斗,自旋钟摆全能做的有模有样了.而你的美国手玩伴,依然在飞着越来越醇熟的定点自旋翻.
下面的发展我不敢再勾画了.因为到此我已不再飞直升机了,哈哈!

网友:
G3.5里比较有趣,用日本手可以显示出美国手十字盘的遥杆运动轨迹,当有一天你终于可以翻出很标准的自旋翻后,你会发现那个十字盘的摇感正在一圈圈很圆的旋转。

这个功能有用啊

最后,要有一定的耐心,其间一定会经历很多沮丧,失望甚至放弃,但是只要坚持这些一定都会过去

呵呵,都是一样的感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模拟器应该和真机的手感调得很像才对,否则练习模拟器的效率会低很多。

2,450我现在不飞了,我的500,600,700都是按照模拟器 G3.5的手感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做连续的自旋翻。手感和模拟器差不多了, ...

说来简单,连起来是异常残酷啊。。。

我现在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一开始我就把自旋翻的动作给拆开练习了,

但后来碰到一个严重问题,拆开后的动作可以飞出来了,但原本拆开的动作

就是死活连不上了,我从1/4个自旋翻开始,到1/2个,再到1个,最后到N个,

现在1/2个可以做的很漂亮,但死活很难连成1个,更别说N个了,我发现我

这种练法似乎并不是很好。。。

网友:
连不上,大多数情况都是尾巴速度没控制好,最后1/4园控制一下尾巴速度。

网友F:
还是早日换美国手吧,换手很简单。比如我

网友:
学习了,虽然现在还远不到飞这动作。

网友:
对了,我是颠倒的美国手-----中国手

网友C:
可以再问问这个朋友,,,看他叙述,简直是天才!不知道有什么诀窍哦?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474018&db=TECH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模拟器应该和真机的手感调得很像才对,否则练习模拟器的效率会低很多。

2,450我现在不飞了,我的500,600,700都是按照模拟器 G3.5的手感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做连续的自旋翻。手感和模拟器差不多了, ...

呵呵,是的。

g3.5可以设置很多的详细参数,让飞机运转起来和真机差不多。我在练习单圈自旋翻的时候,曾经采用作弊的方法。让飞机轻了一半。这样动力就非常暴力。做起来也比较流畅

就算是手没跟上,也可以快速补舵到位。熟练以后改回原重量。一样可以翻滚自如

关于圆不是一个标准的圆,我是这么理解的,圆的运动应该是随着机体当时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补舵。可能是个畸形圆。是这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理解正是我的练习路数.

说到我心坎上了,同感!
对日本手,可以勾画出这样的练习过程:
*在你和美国手玩伴同时起步练习自旋动作时,第二三个星期,美国手玩伴就能飞出差不多的自旋翻,而你还在为没找着门而 ...

嘿嘿。。我也相信付出肯定有收获这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来简单,连起来是异常残酷啊。。。

我现在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一开始我就把自旋翻的动作给拆开练习了,

但后来碰到一个严重问题,拆开后的动作可以飞出来了,但原本拆开的动作

就是死活连不上 ...

如果是单圈翻的话。我连成一个倒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练习的时候,是这样练的

调整模拟器到跟随视角,然后飞到高处。这样坚持连贯完成一个自旋翻动作,就算是高度掉的很厉害。也不会炸机,多练几次就能找到感觉。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先倒飞对头,再翻到正飞对尾,再翻到倒飞对头。算是完成一个动作。呵呵。我个人的正旋停比倒旋停做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早日换美国手吧,换手很简单。比如我

元帅同志,换不了啊

我固定翼练蛇滚花了大半年时间,这个动作如果要用美国手来做的话就好象是日本手的自旋翻。

为了兼容固定翼,只有坚持日本手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再问问这个朋友,,,看他叙述,简直是天才!不知道有什么诀窍哦?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474018&db=TECH

这个应该就是bigair
他的水平的确很高哈~

网友:
千万别这样想,我只是将将能做出来而已,离“高”还差99倍呢,呵呵!每个人的目标不同,我喜欢尝试新动作,会的动作就不再练了.所以现在连正飞正航线还飞不好呢,但不能说不会飞。

网友D:
楼主恕我直言,你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太心急了,好好练好正倒飞定点自旋,你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悟 ,你练自旋翻的动作时间这么短,很多东

西需要时间去慢慢体会的。其实很多动作都是在扎实的基本功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分析研究的过多其实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就像游泳,理

论再好,不经过大量的实践也不可能下水就会游,对吗?

相反,过早的去研究超过目前能力的动作,会把自己吓得大退堂鼓,比如那个大笨钟,原来研究想象这个动作的打法,觉得简直是不可思

议。像天书一样,后来到了一定程度后飞了一下,发现其实远没想象的复杂。

我个人感觉,美国手和日本手的主要区别是,动作上美国手好理解些,日本手理解上复杂些,其实疏路同归,都一样。耐心去练,基本功到

了,自然都可以做到,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想那么多没用,功力不到,想也白想,呵呵。

另外,好理解未必好做到,不好理解的未必不好做到。功到自然成。

当然,你可以选择改美国手,但是如果那样,你很难成为真正的高手,不是因为你用了美国手,是因为心态上就输了,想投机取巧,这么

点挑战都克服不了,用什么手都一样,相信美国手的朋友也同样需要一次又一次挑战自己的极限,否则真是改了美国手就一帆风顺,满街都

是 ALAN ,呵呵

网友:
jiac说的太好了!情不自禁地顶你!

网友:
日本手也一样能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恕我直言,你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太心急了,好好练好正倒飞定点自旋,你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悟 ,你练自旋翻的动作时间这么短,很多东

西需要时间去慢慢体会的。其实很多动作都是在扎实的基本功的基础上水到渠 ...

赞同jiac的观点,基本确实要练扎实,基本功扎实了很多动作是水到渠成,这点我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恕我直言,你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太心急了,好好练好正倒飞定点自旋,你自然会有更多的感悟 ,你练自旋翻的动作时间这么短,很多东

西需要时间去慢慢体会的。其实很多动作都是在扎实的基本功的基础上水到渠 ...

是的.我也觉得我太急功近利了哈...

什么花样都想在模拟器上搞出来~要我真机上这个动作.估计又的练习很久去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你可以选择改美国手,但是如果那样,你很难成为真正的高手,不是因为你用了美国手,是因为心态上就输了,想投机取巧,这么
点挑战都克服不了,用什么手都一样,相信美国手的朋友也同样需要一次又一次挑战自己的极限,否则真是改了美国手就一帆风顺,满街都6Z7G c:c9H#k(D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F o;g&y2Z&K&^
是 ALAN ,呵呵...

不得不说现在满地都是超过alan的选手了,不想挑起m1 vs m2的烽烟,但事实是近年的3d master都是m2拿的。
我从去年11月从m1到m2改手至今,从0开始到现在的自旋翻,一步一步走过来,回头看看如果一直用m1飞到现在可能还只是停留在各路航线、刷锅、大笨钟的学习上。单从自旋翻这个动作来看m2确实要好做很多,飞直机无非是为了开心,我选择相对容易的方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G:

1、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满街都是alan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国内有吗?你做到了吗?
2,、说穿了,大部人改手不就是自旋翻闹得吗?很多人都喜欢说我从什么水平到学会自旋翻,自旋翻在3D中其实是一个很初级很基础并且很独立和其他飞行技能没有太多相关性的动作,,它代表不了一个人飞行水平的等级,尤其对于美国手来说。不少人连航线都不会就学会了自旋翻,但是该不会的依然不会。自旋翻不是最终BOSS.  飞出一条笔直的航线和标准的高速水平园所需要的功力并不比自旋翻少。至于大笨钟和自旋翻就更不是一个等级的动作了,在3D master中,K值比自旋翻高出一倍。你现在飞出大笨钟了吗?说到大笨钟这个动作,有些意思,表面看起来美国手真的很好理解,但是要飞好并不容易,而日本手理解起来相当复杂,但是实飞起来却没有想象的那样困难。其实差不多的。
3、我也不想挑起M1 和 M2 的烽烟,我明确的再说一次我的观点。美国手和日本手其实各有优势,总体下来没有本质的差别。别老拿3D master 说事,那主要是文化和国情背景基础的差异,你用美国手就飞得过那些M1 的高手吗?就像乒乓球还分直拍和横拍呢,哪种就一定好吗?
关键还是自己的心态和努力程度,想成为真正的高手所付出的努力那个手都不会少。看到那么多的人半途改美国手,然后没多久就沾沾自喜的到处说,我改了美国手马上就自旋翻了,功力马上大增,真的不知该说什么好。本来用什么手就踏踏实实练下去,换来换去没有什么好处,能不能飞好不在用什么手。直升机的基本功有那么多要练,早晚都要练到,着什么急啊,欲速则不达。当满街都是自旋翻的时候,没有人会认为会个自旋翻就是高手,相反,随便一个起落,飞出各种漂亮的直航线,水平园,和各种大筋斗会让人感到尊敬。

网友:
就是个工夫的问题和什么手无关,是个手艺活,看你手上的活细不细罢了。其实M1应该多和M1的老手交流,M2也一样多和M2的老手交流这样会好很多,没必要争什么手好不好了,适合自己就OK。jiac说的好,换了手就等于心态上输了一截,既然坚持了就坚持到底吧。还是各人的要求不一样,有的只想开开心心的去玩,有的有个3D的梦想是要飞一辈子的事~~哈哈,适合自己就好!更重要的是不要着急,慢慢来!本来就不是急来的事!

网友:
总是在说“人机和一”,如果真做到随心所欲的飞行,应该全是本能的潜意识动作,什么划圈还是划8字,你是不会想到手指怎么动的。我是美国手,先玩的直机,后上手的固定翼,一度还曾想过改成日本手呢,后来作罢了。不必在意什么手法,踏踏实实的练吧。

网友:
我靠~这个看着就头疼。。。。

网友:
jiac说的太好了!
曾几何时,自旋翻是国内多少模友的梦想!然而,在俺们沈阳这嘎瘩一起飞油直的一群人里上至多年的老手,下到入行不到半年的新人,不管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人人都会做出姿态不错的自旋翻。现在已经没人再议论谁谁自旋翻如何如何了。甚至于平时都不怎么飞了。有人飞的多些下来大家都说:自旋翻太没意思了,飞多了看着迷糊。
说穿了,能飞某个动作(如自旋翻)代表的是该地区的群体水平,会的人多了体会多、经验多,大家互相交流和鼓励很快就能有突破了。
其实我们沈阳的直升机水平总体上还是处在低水平的。除了自旋翻这个动作都会做外,飞其它动作和国内的其它稍有些群体基础的是处在相当的水平。和东南部沿海及其它开展较好的地区比就差得多了。
我说这些就是想告诉大家自旋翻是很初级的3D动作,没有练会是因为不得要领、没有人群交流、没有树立信心。为了它去断臂那么今后还不知要断多少回臂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1、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满街都是alan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国内有吗?你做到了吗?
2,、说穿了,大部人改手不就是自旋翻闹得吗?很多人都喜欢说我从什么水平到学会自旋翻,自旋翻在3D中其实是一个很初级很基 ...

我做不做的到和你有什么关系?按你的的辩论逻辑,没alan的水平就不敢在这论坛上说话了?我说过了玩直机是为了开心,我选择相对容易的方式,和输赢又有什么关系?我期待着你用m1拿到国内或者国外的3d冠军后再来说事。

我前面的话只是发表一下我的看法,我改手并不只是为了飞自旋翻,而是为了更好的琢磨如何做新的动作。m1的高手我不是没见过,但是我的体会是达到同样的技术水平,m2玩3d会来的轻松许多。单就自旋翻这个动作我还是要说m2比m1容易,3d master的难度系数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这里能用m1飞好自旋翻的一直都是师傅级的,m2飞自旋翻的也还是小弟,得到别人的尊敬不是单拿动作来说事的。得到大家的认同,一起玩的开心就是。

网友:
不管什么手只要能飞得比别人好就是好手!
其实日本手是日本从早期车船模2通道板控(以前没有枪控)逐步加通道进化来的,流行于亚洲地区。
而美国手是美国人根据真机的操控方式制定的。比较科学,不考虑向下兼容车船,车船则根据其驾驶方式发明出枪控。不可否认的是飞行器用美国手板控,车船用枪控是流行趋势,新手应该从美国手直接入门,而老手们如果日本手已经飞的很好了则没必要改手,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破坏已经形成的条件反射重建另一种条件反射是很痛苦的,而且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
这只是LZ在提供练习自旋翻练习的交流帖,别这样,互相鼓励一起进步就好。

网友:
好喜欢这样的交流啊!

网友(2008-11-28):
整天拿什么什么手说事
做不出来就是功夫不到家
跟用什么手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做不做的到和你有什么关系?按你的的辩论逻辑,没alan的水平就不敢在这论坛上说话了?我说过了玩直机是为了开心,我选择相对容易的方式,和输赢又有什么关系?我期待着你用m1拿到国内或者国外的3d冠军后再来说 ...

冲动是魔鬼 ,会把你的一切表露出来

网友:
干嘛要飞得比个头破血流,自己飞得高兴就行,咱也不是专业选手,瞎飞就行

网友:
收藏了。。
亚托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