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朗老大GM700舵机行程问题

楼主(2008-07-16):
GL450S的套机,感度没动过,应该在锁尾模式,起飞时稍微打舵就转向太快,快的无法忍受,
舵机
行程调到最低60,舵机摇臂装的第二个孔,控是带的天地飞6C
而且起飞时尾巴会转,无法打舵修正,转的实在是太快,自制认为技术部是太差,雷鸟不要陀螺也能悬停几十秒

网友A:
gl450s套机应该是t6的控,最好换掉
要不舵机壁再向轴心方向移动

网友B:
貌似陀螺反向了

网友C:
转的快可能是陀螺返向,还要检查尾桨的旋转方向是否正确。正确的是:机器在地上,转动大桨(顺时针),从上往下看,尾桨向后转。 调整感度的方法:第三个开关调套unlock 位置,调左上角的旋纽到50%已上 慢慢调整到合适的感度

楼主:
谢谢大家 呵呵,我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已经大部分解决把球头安装到最里面的一个空,打舵慢下来了,不过飞起来尾巴还是朝一个方向飘,不知道打家锁的是否风都吹不动

网友D:
貌似是描述问题.....
不过可以告诉lz,一个好的陀螺仪加上一个好的所谓舵机确实是一点风标效应都没有.

网友B:
700还可以我用就行,但感度到100,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