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啦!第一架KT机完成~ (第二天试飞,机身报废)炸机图!

楼主(2008-07-16):
在我爱模型网站潜水很久了,一直想做一架模型飞机。最终选择了KT。
打印出图纸,A4 幅面的,拼接起来(有点皱)。

一顿裁剪,粘贴。得出了这架飞机,翼展86cm。

嘿嘿,心里那个美啊~

赶紧装上电子设备,完成!

轮子是随身听上的飞轮,轮胎是用的O圈~~

飞机做好后没有称重,用的是KV930的2212,1047桨,拿着翼尖油门开到最大也无法克服自身重量,更换1060桨后,油门开到70%左右可以克服自身重量。

抽空找个场地飞飞看,以前没有操控过,心里很紧张!~~不知能否飞起来。

网友:
只要能克服自重了。。就算竖着扔也能飞了^^
看起来不错,不过好象有很多多余胶布..

网友:
KV选大点的不就好了

网友:
顶!

新手飞kt必炸无疑,要先飞好模拟器,最好找人带飞

网友:
晕……多少电压多少重量?

1047桨居然无法克服重量……照理1047的拉力比1060大才对。

网友:
兄弟 副翼连杆的调节也不用弯那么那么大呀 会有虚位
总体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机

你的GIF图太帅了,也是KT330?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炸了!炸了!

第一次起飞,刚离地10公分左右,飞机侧翻,起落架断了。2mm的碳杆断了!3mm的碳管裂了!

没有起落架,无法继续飞啦,重新做一个!没别的东西,就用泡沫吧,一顿打磨,粘贴。好啦!

继续飞!继续炸!

几次冲上天就倒栽下来,变成这幅模样了:

没关系,粘粘贴贴继续飞!

又是几次秒炸!

最后实在不忍心飞机在我的操控下再负伤,结束了本次飞行。
还好只损失了2个o圈,
电机轻微摔伤、桨伤痕累累~

本打算回家大修后再次飞行,结果在回家途中测试遥控距离时,不幸失控,这也是飞的最高的一次,飞机猛地飞上天,约有4层楼那么高,然后一个侧俯冲,撞到了小区树上,飞机被拦腰切断,报废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电子设备的损失。

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果然是新手飞KT,必炸无疑!!

抽空把拍的炸机视频发上来~~
好了,不说了,继续制作KT!

网友:
新手飞KT必炸???????这结论下的也太绝对了吧   我的第一架就是KT的微风  没秒炸啊  LZ才接触飞机就上3D  确实有点猛

网友:
碳片不是这么用的,放在机翼前缘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