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镍氢电池充电器可行吗?

楼主(2008-07-16):
我有一控的电池没有充电器,电池如下图,

我试着用这样的方法充电,一个变压器如下图,输出为8.5±0.5,电流大小为1A,加上整流,能充电,不知这样充电行不?

另外我用下面的充电器试着插上控的充电接口,充了一个晚上,但是没有充进什么点,还不如上面的方法充上一两个小时呢
请各位老鸟指点,这两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
理论上是行,但是你要监测电池组的电压。建议你先量一下充电时的电流,算一下大概的充电时间,然后再快充好的时候多量量电池组电压。得到准确充电时间后,每次就按照比这个时间稍微短一点的时间充。

网友:
"充电器“输出电压太低
8个电池的正常电压是9.6到10v,充满时可以达到11v以上
当电池充满电时,充电器的输出电流仍应该有20mA左右(浮充)

楼主:
那第二种方法呢?用那个单放机电源给控充电,为什么充半天都没有反应呢?难道是控的电路有问题了?或者直接用单放机电源连接电池,这样电压就有12V,但是电流只有400mA,这样可以不?

网友:
电池和电源的极性对吗?
量一下电源和电池之间的电流,看看有多少
一般电池正常充电时是1/10C,如果是发射机电池的话,估计是600mAH的,那电流应该有60-80mA

网友A:
8.5V是不是变压器的交流输出电压?如果是的话,用桥式整流,最好能加个几百微法的滤波电容,用来充电完全没问题。而且可以长时间充,也就是和一般的控上标配的充电器差不多参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5V是不是变压器的交流输出电压?如果是的话,用桥式整流,最好能加个几百微法的滤波电容,用来充电完全没问题。而且可以长时间充,也就是和一般的控上标配的充电器差不多参数了!

我刚刚注意到,老金说的对,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太低了。桥式整流还要去掉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应该冲不满的。

楼主:
谢谢大家,受教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注意到,老金说的对,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太低了。桥式整流还要去掉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应该冲不满的。

是交流的8.5V,整流后直流电压8.5V*1.44=12.24V,减两个二极管压降,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