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K.E冰峰雷电450R35-F 马达

楼主(2008-07-16):
上个月买了个A.K.E冰峰雷电450R35-F ,换下了原装动力430X,是因为430X太高温了,论坛好多朋友说是正常的,不用理会,后来还是换了A.K.E冰峰雷电450R35-F ,装上到现在飞了20多个起落,感觉还可以,和430比温度明显要低。起码一块电池悬停不烫手,当时室外气温大约36度。亚托35A电调倒是很烫。。。个人感觉力量和430X无明显差别,有时感觉比430X要强一点。噪音和震动都还好,感觉430X这方面更好。听说电机一般是轴承容易坏,请教一下,A.K.E冰峰雷电450R35-F 的轴承哪里卖得到?谢谢!

网友:
轴承可以到卖轴承的地方买到

网友:
淘宝上卖轴承的地方,一大把呀!

网友:
我不是给你淘宝连接了嘛!!   哪里有卖轴承的....

网友:
冰封电机轴承型号:   F693ZZ 3*8*4                  683ZZ 3*7*3

网友:
冰封电机还是不错的,不过价格也不低啊。

网友A:
哪 里呀,不是轴承易坏,而是轴很易坏,我还是不会3D,只是飞得比较勤,一个月不到,噪声大了,拆了A.K.E冰峰雷电450R35-F,在轴承的地方,轴都磨小了一圈了,看来轴太软了,后来,自己换了旧光驱的导杆,都快两个月了,一点事都没有,还是一样地飞法,差不多,一天,八个电的样子,亚托35A电调也不是很烫(改大了散热片),看来这电机是越做越不行了,外转子顶着内轴承的头磨损会使外转子下沉碰到定子,一般地,飞行时,听见金属声音大了,就是轴旷量大了,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 里呀,不是轴承易坏,而是轴很易坏,我还是不会3D,只是飞得比较勤,一个月不到,噪声大了,拆了A.K.E冰峰雷电450R35-F,在轴承的地方,轴都磨小了一圈了,看来轴太软了,后来,自己换了旧光驱的导杆,都快两 ...

图文并茂,很有说服力。。。

网友:
如果轴被磨损了,轴承多半有问题。因为轴本身是不和任何东西摩擦的,只有轴承不转或阻力很大时,轴才会被摩擦。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看来这个电机要召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