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汽车电瓶给450电池充电

楼主(2008-07-16):
最近想买一款支持12V汽车电源的
充电器
,方便出远门飞,请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下哪个品牌的充电器好点,价格在500元以下,呵呵,最好是可以充2块11.1V 200毫安,15C
电池
,,
还有,充电时候要启动汽车
发动机
吗?时间久了汽车电瓶会亏电影响启动吗?谢谢~~~

网友A:
时间久了肯定亏电。有充一块的。Esky的那个。用里面带的电线夹子直接夹在电瓶上就行了。建议你单独买一个电瓶放后备箱。在家冲好点带出去。也行

网友:
Esky的0851,2个就成了,里面还带点烟器的接头。

网友B:
很多充电器不配开关电源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你可以买个电动车的电瓶,100左右

网友D:
我买了充电器 一直没去买电源 都是放在车里电瓶上充的 电瓶亏电倒还好 就怕现在天气热 直接给爆炸了 哈哈

网友E:
我倒是有12v的车充配充电器~直接就这样插上用没问题么?总怕电压不稳~烧了电池或者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