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改雷鸟004行吗?

楼主(2008-07-16):
昨天在这个板块看了一晚上的贴,获益匪浅。现有一想法请教大家是否可行。
电池采用7.4V哩电(主要解决原来的电池每次充电飞的时间短,且不耐用,充十几次就不行了)。尾电机采用CN12直驱(直驱是什么意思?是不用齿轮减速直接装尾桨吗?)其他的什么混控、主电机、陀螺等全不改。这样是否可行?
另外请朋友给推荐一下哩电池和平衡充

网友A:
用7.4V的里电当然可以啊
用CN12,直驱别的可以不换,不过得重调很多参数

网友B:
换无刷呀,看看我的帖子,不过你得有电子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7.4V的里电当然可以啊
用CN12,直驱别的可以不换,不过得重调很多参数

调参数都调那里?除了调陀螺上的感度和锁尾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还有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无刷呀,看看我的帖子,不过你得有电子基础。

我有两个主电机。不想改的太多,在练练就换450了。电子技术有一点,太深的就不懂了。

网友B:
我也只是改改玩玩,小飞啦,不玩大动作,偶尔娱乐的。其实不难,主要是改混控里的三通输出端,要把现有的无刷电调信号线与原来的三通并联就行了,怎么布线就看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只是改改玩玩,小飞啦,不玩大动作,偶尔娱乐的。其实不难,主要是改混控里的三通输出端,要把现有的无刷电调信号线与原来的三通并联就行了,怎么布线就看你的了。

感谢朋友的热心帮助。我现在用的是有刷电机,电调也应该是有刷电调吧?
我是一点也不懂。只因我的雷鸟004原配电池不行,想改理电才关心理电和平衡充。看了两天的贴我有个想法:我现有两个三星的手机充电器(是理电,但不知手机电池是理离子还是理聚合)还有两块不用的手机电池(可能放电电流不适合用于航模),想买两个理电芯,用我现有的三星充电器单独充电(我不需要快速)然后再串在一起用,不执行否。(为的是省下买平衡充的费用)

网友B:
别省了,玩模型就是要肯花钱,不肯花钱就玩不爽,全套弄个配置齐的吧,七弄八弄最后得不尝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省了,玩模型就是要肯花钱,不肯花钱就玩不爽,全套弄个配置齐的吧,七弄八弄最后得不尝失.

看了很多贴。平衡充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也不知哪款性价比高。感觉手机充电器质量还是有保障的(最起码冲不坏电池)。

网友:
去弄个专业点的平衡充,比如2006,就是X6。

网友:
0852就可以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0852、0851好像很便宜(考虑忠),X6有个帖子说他很暴利。我了解得很少,暂时不准备买。B5、B6好像价格适中。咨询性价比如何?

网友:
0851不错,0852没用过

网友:
B6\B5科乐科的产品,不行的说,它们都是仿韩国的一款充电器做的,人家一台要好几千,他才三四百,质量上肯定不过关。有一款M6看它的液晶显示与B5\B6一样,可能也是仿韩国充电器,也许M6做工会比B5\B6好,建议你弄M6充电器,它的价格跟X6很接近。即然投资一台充电器,就不要暂小便宜,今后有什么过失,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