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想到的一个问题请求解答

楼主(2008-07-16):
假如我在小车上两边分别加装了3个共6个涡喷(当然是模型用的,推力中等那种),以捷达为例,在极速160KM时启动涡喷,车能去到多快?条件当然是无风,平直路啦

网友A:
要是捷达再高的话车就很飘了

网友B:
按推重比计算,速度不会怎么提高

网友C:
你买涡喷不如加涡轮!车车我比较懂啦!

网友D:
改装成赛车吧

网友E:
扰流板给加上,再改改动力系统就差不多了
加喷的话也就启动的声音拉风,油耗和速度不成比例的,几升油的话喷也就工作个5分钟左右,但是省油点的车这几升可以跑100KM了!
本来我也这么想过,但是太不划算啦~~~

楼主:
我们不在讨论改装的问题,现在是想知道能不能把速度增加,最高能去到多快,纯属理论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