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舵机问题!

楼主(2008-07-16):
我的ESKY013正常飞行几分钟后,在飞行中突然出现
陀螺仪
灯灭了,尾舵和右侧舵向一边打死,把电源断开后重新装上又好了,过几分钟又出现同样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电调温度相当高,以致于外面包的一层透明塑料模都烫开了,请问这正常吗?是什么问题!谢!

网友A:
有可能是齿轮咬合过紧,造成阻力过大、电机负载过大,电调负载也大了。或者大奖螺距过大,结果也一样,舵机的现象应该是电力不足导致的

网友B:
检查下晶体是不是没插好,有干扰了

楼主:
谢各位了!请大家多多指教!我是新手!我玩完飞机后测得电池的电压为三个都为3。78V,是否过低呢?

网友C:
可以,这个电压正好

网友D:
原装电调就这样,很容易烧,换个大点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