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故障求解

楼主(2008-07-16):
LAMA4上面的浆,通电就狂转,不收控制,请教大家是哪坏了?

网友A:
四合一坏了

网友B:
电调部分的MOS管烧了。

网友C:
MOS管烧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几个答案。
自己买一个新的NMOS换上吧,2.5一个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E:
NMOS管哪里有卖的?我拆开看了一个类似二极管的东西炸了

网友F:
象二极管是是快速恢复二极管,
SS24,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