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做KT机,不知道需要那些零件!

楼主(2008-07-16):
我是新手,想做KT机,不知道需要那些零件和配置啊!
谁能列个清单或给个连接啊

网友A:
哈哈 不知道你有啥
电子设备 包括遥控器 接收机 舵机 电池 电机 电调
设备 工具 图纸 螺旋桨 桨夹 舵角 钢丝或者碳杆 KT板 裁纸刀 泡沫胶 电机安装座 直尺 圆规 万能画线(曲线尺)尺 如果想漂亮 还需要贴纸或 油漆 还需要个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