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7-16):
小弟想转玩固定翼..本来是玩车的```
明天想买个模拟器练习练习.....请高手和老手推荐小弟一款模拟器...
遥控+USB  这两样东西应该买什么牌子和型号```最重要性价比要高```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固定翼没什么研究.一般控不知道有USB模拟线没..
固定翼烧钱不严重.个人推荐弄个便宜结实的飞机直接上天..模拟器手感和真鸡差N多.很难找到一个和你实际使用飞机手感接近的东西.何况固定翼用模拟器空间定位很难.

先请教下前辈们什么飞机便宜好飞耐炸比较好

我用XSKY的专用模拟器飞G4..有点多余.用飞机控加线就可以了.

仅供参考!!!我也很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没什么研究.一般控不知道有USB模拟线没..
固定翼烧钱不严重.个人推荐弄个便宜结实的飞机直接上天..模拟器手感和真鸡差N多.很难找到一个和你实际使用飞机手感接近的东西.何况固定翼用模拟器空间定位很难. ...

ooo謝啦

网友:
USB 模拟器很多,推荐飞天,飞鹰的多用模拟器,这些都是真正的硬件解密狗,能够直接兼容常见G3.5,G4,XTR,PhoenixRC,其他品牌则需要单独安装破解软件包,设置要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