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600 漂移问题 解决方法

楼主(2008-07-17):
解决RCE-600 在飞行几分钟后和放置几分钟后的 漂移问题,

把陀螺接上接收机 不接感度线 ,然后通电,
再把尾舵机接上陀螺 让陀螺确认舵机中立点.<事先把舵机回中好>
然后断电接上 感度线 就OK了

在调整陀螺的时候 每次都要重新接电. <只要是关于陀螺调整的功能都要这样重新接电>

RCE-600 配 56HB
               配 9650
               配 DS520
效果都非常好
配56HB 的感觉比401 要锁的准 快
自旋速度也不错 没有明显的一快一慢的感觉
除了设定 麻烦一点 其他和401 差不多
感觉还行 主要是价格和 重量上很有优势

1:开发射机
2接上陀螺到接收机 不接感度
3通电 再接上尾舵鸡
4拔电 插上感度线
5通电 测试

第 2 3步 尽量不要动机身,舵鸡 要事先回中好确定舵鸡本身中点

网友:
我买来还没装呢,感谢lz

网友:
RCE-600都要这样做吗?

网友:
好麻烦。这样还不如用0704a了

网友:
这调整方式太NB了

网友:
人才啊,试试去

网友:
好东西,论坛就需要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
如果这个RCE600需要这样设定的话,那我宁愿不用.
500的年代就开始温漂,到了600还漂?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温飘?什么叫温飘?用600时机尾的飘移应该不属于这种吧!!

网友:
用了你的方法,问题还是存在,请LZ再验证一下

网友:
价格也不便宜啊,设置这么麻烦,还是GM730实惠。

网友:
回去马上搞下,我的买了没调过,另外陀螺仪上的灯,红色什么意思,绿色什么意思哈?

网友:
沒這麼複雜吧
500機用rec-600+DS520
感度跟 RUDO-EXP 還有陀螺儀上的 LIMIT(行程)   調一調就好了
JR的控感度70~78左右最佳
FUTABA控約30~40(切到綠燈的鎖頭模式)

另外.回樓上的.     綠燈表示鎖頭模式.紅燈是非鎖頭模式
另外..3秒內快速來回搖動控的RUDO桿.會跟401一樣回到中立點

最重要的尾舵機擺臂最好是選最內一孔..
調不好再發文問我吧..
這顆玩夠久了.有些溫度效應.....鎖的比401準..但是感度太高....以上..請拍磚吧....

网友:
楼上长官, 据我所知楼主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要解决的问题是(只是楼主在编辑贴子的时候把原因给删除了):

这个陀螺在切换到3D模式飞行一段时间再切回普通模式后会产生可以察觉的漂移, 这个问题在国外的论坛上也有提到.

楼上长官所说的方法是否也是针对这一问题?

本人很想知道新到货的这个陀螺是否已经解决这个问题, 持币待购中.......................

网友:
想問問樓主REC600能用在90機上嗎?

网友:
真麻烦 不如用401

网友(2008-08-16):
401不是有人说也会漂吗?

网友:
又一个 孤儿,RCE-600 准备有新的版本出来代替旧货,解决温漂问题。
RCE-600 在台湾 玩法是从汽车上拿下飞机,然后把桌子摆好,煮好一壶茶然后和朋友吹水一通、等到月儿也泄了,等RCE-600 和室外温度一致,再拿来飞就不会温漂了。

网友:
看来还是先用401吧!

网友:
什么叫漂移?几乎所有都是由于陀螺仪传感器温度变化而引起的,这种调试有何意义?不如直接换个GM730,起码传感器性能好,不会温漂

网友A:
今天在太阳下晒了10分钟再飞,
飞了7组电也没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在太阳下晒了10分钟再飞,
飞了7组电也没飘.

嘿嘿佛山的太阳够毒没有啊

网友:
我的有时候会出现漂移,换块电池就好了,奇怪。再换回原来的电池,也不漂了。  感度设置的是25,FUTABA的控。大家用的600都感度设置的多少咧?

网友:
按你方法试过了不行啊。还是飘

网友:
如果温飘出现,断电重插就好了,这个是我的经验

网友:
断电重插后过会还是会继续飘。不过好象飞的时间越长他通电后到开始飘移的时间也越长。

网友:
还有,看亚拓官网论坛里有人给客服打电话,说反厂检测,后来那哥们收到检测回来的陀螺后测试了好几天,说没有再漂移过。真的是这样的话台湾的就好弄了。就是大陆地区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刚升级用这个舵螺,感觉还是不错了,

机机起飞后全油门上升尾吧会迹时针转超过90度,怎么解决?
6EX的控,感度最低+30最高+85都试过了,尾舵速度平时反应还是很快的。

网友:
楼上这也叫“感觉不错”?

网友:
经过调试,现在好多了~

网友:
太麻烦了,所以还是不考虑它了。

网友:
看来有些东西还得用日本人的啊。

网友:
昨天又漂的烦躁,然后按楼主的方法试验了一下之后,起飞确实锁的相当好。 飞完一块电池之后,过会又上一块电池,心理感觉没有第一块电锁的那样好了。 莫非每块电池都得这样重新设置一下,hoho

网友B:
明显是考验T插的拔插能力,我买了,垃圾,真正的垃圾,不能锁尾也敢叫陀螺仪

网友(2008-09-22):
我在淘宝的一家店看过LZ这种调整方法,也试了,刚开始挺有效的,很好,高兴啊,但换电后,特别是不同C数的电池后,马上又漂,难道要每次这样调吗?接收机不是这么好拔的,有点后悔买了这个600+520

网友:
这个陀螺仪怎么样啊?

网友:
没这么麻烦,我帮朋友调出来的600+520 锁的死死的

网友(2008-12-19):
RCE600的内部都是热熔胶,感觉温飘和热熔胶有关系。说不定,把里面的热熔胶都弄干净了,温飘就不存在了。

网友:
一个普通的传感器不飘很难啊!

网友(2009-02-21):
看来还是730更实惠一些~

网友(2009-03-26):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考验T插的拔插能力,我买了,垃圾,真正的垃圾,不能锁尾也敢叫陀螺仪

同意,以前的 RCE500 就把我折磨的郁闷死了,
再也不敢用 亚拓 的同类型陀螺仪。。有阴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