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一帖,达人请进

楼主(2008-07-17):
问题一:油门起始加油和最后收油飞机像在调棍子舞(排除主轴、横轴、大桨),还有什么原因?
问题二:急速加油和急速减油,尾巴抽风厉害,曾经看过一帖要调“上下跟轴”,我的天9遥控里没有,只有“反扭矩”,是否一样,否则调整哪里??

网友A:
愣是没看明白lz的意思..............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没明白什么叫棍子舞
第二个问题 是由于油门快速变化时候螺距变化太剧烈引起的 把螺距曲线调的平缓些会好点,或者换好的
尾舵机

网友C:
棍子舞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钢管舞??
LZ的飞机好性感啊,还会跳钢管舞!!
油门剧变尾巴抽,可以调高陀螺仪感度试试,不过关键是要养成急加/收油的时候能条件反射的调整机尾的习惯。

网友D:
棍子舞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