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锁不住尾!急!

楼主(2008-07-17):
新手求助!
GL450S用的GM700的
陀螺仪
,陀螺仪看灯的显示也是正常,打方向的时候多级也是锁尾状态(就是说操纵手柄,回中的时候
舵机
还保持在原位),现在是锁尾锁不住,是什么原因啊?皮带松了?陀螺仪固定的不好???谢谢!急急急!

网友A:
1 首先确定你的陀螺控制舵机动作方向不能反向。
2 GM700我以前用过,感度得调到100%。
3 如果100%都不追尾,就把尾连杆上到舵机臂最外孔,追尾后降低感度。
4 尾浆转速过低,可能是尾浆打滑,检查一下。
5 油门悬停点调到60%,降低悬停螺距到3-4度

网友B:
1、(就是说操纵手柄,回中的时候舵机还保持在原位)。。这个是对的,只有这样才能锁尾。取消锁尾模式就会自动回中。
2、楼上说的第一点我有异议,调反了会高速自旋。。所以飞起来不锁尾。不高速自旋肯定动作方向是对的
3、我的感度一般70%,9克尾陀,航线锁尾很好。不锁尾看什么情况,你可先调连杆,最后尾滑快行程中点偏左,最后条行程,右打副翼杆(尾滑快往左跑),滑快打满,左打杆,滑快可不打满,一般离边2毫米左右。发现飞机使劲点头,则调低感度;飞机追尾,增大延时,适当降低感度;飞机大幅度左右摆,增加感度。急推油门会甩,一般是皮带松了或尾滑快不顺畅或舵机问题。

网友C:
潜水才是王道!
论坛里有详细的GM730设置方法,为什么不看呢?

网友D:
正常GM700 能锁好尾巴的话..401用他干嘛.............

网友E:
虽然锁得不是很稳,但不至于锁不住,还是调的问题

网友F:
GM700 GM730 的调整要有耐心,没有401好调

网友G:
YT450SE GF 用的401跟9257 起飞悬停后(在地下车库,无风)尾巴会轻微的往右偏 要经常向左打尾舵修正 这样正常吗 还是没调好 需要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