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完一块电池要起降好几次,是何原因?

楼主(2008-07-17):
最近飞ESKY 013,飞完一块电池要起降好几次。每次飞约2-3分钟后电机转速开始下降,然后自动降落,把油门放到最小再推油门才能再次起飞。
是不是电调出问题了?还是电调没有设置好?

网友:
是不是电调保护起作用了 ,呵呵

网友:
低电压保护

网友:
电调温度高了保护了

楼主:
电调、电机、电池飞完后温度很低,摸上去没什么感觉烫手。

网友A:
马达电调换了吧?
电池用的多少ma多少c的?

网友B:
估计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电调换了吧?
电池用的多少ma多少c的?

马达电调没换过,原装的。
两块1800MAH,20C电池,新的,用了不到十次,都一样的现象。

网友:
电调问题,可能是设置,也可能坏

也有可能是T插不好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飞的是YT450,原因:35X电调,换掉再没有发生这事了

网友:
是电调的原因?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电池在夏天动力下来也有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温度高了保护了:(

温度不高,飞完一块电池摸上去感觉并不烫手,电池也是一样,温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电调换了吧?
电池用的多少ma多少c的?:P

马达电调是原装的,没换过。
电池也是原装的,两块1800MAH,20C锂电,用了不到十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池问题

两块电池都是这种现象,不可能两块电池都有问题吧?

楼主:
平均两个星期飞一次

平均两个星期飞一次,飞完以后电池都是充满电后存放,这样对电池有害吗?

网友:
我的013也有这种情况,我的解决方法是把电调外面的那层胶纸挖开一个大洞,让散热片露在空气中,这样我的问题自己解决了,但是把机头罩盖上的话,还是会过热保护的............

楼主:
可能是过热保护,回去试一下

网友:
多试一下,仔细检查!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降压太快
要不就是电调!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D:
新电池,可能还没完全激活吧。。我的新电有一个也是这样,过了激活期就好。10次以上吧。。充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电池,可能还没完全激活吧。。我的新电有一个也是这样,过了激活期就好。10次以上吧。。充放。

还有这种事?

网友:
有的.很明确的告诉你是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