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有点怪

楼主(2008-07-17):
一个KV3000的内转子无刷,空载时运转正常,带负载(5030,7.4V),油门推到2/3处左右
电机
断电,换过电调和
电池
了,还是一样。请教故障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5030 是什么啊!

网友A:
可能是电调的问题!我 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换了好点的电调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5030是 5x3的桨,不好意思,没写清楚
我的另一个电机用这两个电调都正常。不过这个出问题的电机确实太老了,04年买的

网友C:
电机KV值高,配桨过大,电机过载,电调保护停机。

网友D:
应该就是五楼的答复了。又学习了

楼主:
谢5楼。这个电机以前是可以全油门工作的,飞了快1个月,不行了,前天摔机断线,拆不开,修不了,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