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丘比特-第一代附加功能平台!

楼主(2008-07-17):
看图就知道了,由于没有挖减轻孔所以重量在3.8g之内。
下面挂了一组11.1V1300mAh
电池
,如果尾巴已经改成CN12之类的马达,重心应该可以落在主轴附近了。
上面的空间足够可以放置一个无线摄像头!
丘比特改无刷的朋友也可以在地板上面或者下面安置无刷电调,由于无刷效率,功率都高,所以即使以7.4V就可以提供足够的动力负载一个摄像头的重量!
看照片:

网友A:
楼主的JJ太新了 这丘比特应该是第2代吧

网友B:
不错,挂电池的问题解决了。得加长电机固定螺丝吧?

楼主:
1mm的波纤板,原配螺丝绰绰有余!

网友B:
真不错,这下再不用为固定锂电发愁了。

网友C:
好东西呀。。不过我飞固定的。。呵呵

网友D:
楼主用3S电池?

楼主:
丘比特可以直接使用3S锂电池。

网友D:
用3S电池,重量增加不少。尾马达那块需要做什么处理? 带来的好处是飞行时间更久还是什么?如果用3S电池的话,个人感觉第一好处就是飞机的重心非常接近中轴了。用2S时候,飞机尾巴沉的厉害。
如果用CN12马达套装,是不是尾马达也得需要处理下。串降压二极管还是什么?

网友E:
请教lz用什么工具可以手工加工波纤板,我用电磨磨的,效果不是很好,也没找到合适的工具

楼主:
我用的是最原始的工具,电钻,锉刀,手锯,斜口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