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2208调整中轴位置的那个六角孔到底是多大的?

楼主(2008-07-17):
我去五金店找了半天,都没有那么小的,塞不进去。。更别说扳动了。。
有谁知到那个是用什么型号的改锥或者扳手吗?谢谢~

网友A:
有的啊!是1.5的

网友A:
绝大多数五金店都有的~ 有的厂家的螺纹处有胶水。要吹分机吹一下再用扳手扭

楼主:
我买了个1.5mm的,插不进去。。

楼主:
搞定了。。直接给垂下去了

网友A:
原帖由
ShawnLee
于 2008-7-17 20:58 发表
搞定了。。直接给垂下去了
还是你猛啊!马达怎么样?

楼主:
马达动力很强进,很爽

网友A:
你用在什么机上面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