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求个助,希望高手能帮忙

楼主(2008-07-17):
新人
准备将一个小型沙滩车改成遥控
全重35KG
油门,刹车直接接上舵机就好控制
可是,转向难住我了,要用多大力的舵机才能拉动它转向呢?
我看到有卖20KG的舵机,不知道可行不
如果只用大力舵机不可行,谁能提个思路吗?
(或者谁懂那种,就是小孩子坐着,大人遥控的那种车的转向是如何实现的,告诉一声)

遥控我准备买4通道,天地飞的,应该够用了

请赐教~~~~~

网友:
应该需要一个”转向机“的吧?20KG感觉好像不够。

楼主:
谁拆过儿童电动汽车,或者有便宜的解决方案....麻烦讲讲原理好吗?或者给个淘宝地址

感谢了,想给儿子做个礼物,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拆过儿童电动汽车,或者有便宜的解决方案....麻烦讲讲原理好吗?或者给个淘宝地址

感谢了,想给儿子做个礼物,难啊...

看了您的回复,转向机比较贵,没办法的。舵机不行主要是因为力矩不够,用在车模上还可以但是用在真车上转向肯定会出问题。我也不是学机械的所以转向机也不怎么懂。不过估计也就是用蜗轮蜗杆把高转速变成大力矩。原理跟舵机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动作缓慢,控制的PID参数肯定要重新设计。

如果只有一千多,那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大扭力舵机也要这个价钱。话说回来,您如果自己造,达到同等的性能指标可能成本也差不太多。

至于儿童电动汽车,我看到的都是有人乘坐的啊。那个应该很简单,就是一个机械减速装置,直接连着方向盘。

楼主:
呵呵,儿童电动汽车是可以遥控和人控制2种模式切换的...SO...很神奇的说.应该是最"科学"的解决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不行主要是因为力矩不够 ...

我的车车应该有足够的空间,长度加大力矩....恩。应该是一种办法...转向的半径要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