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GM730+FUTEBA 6EXHP飞SJM325吗??

楼主(2008-07-17):
刚买了GM730陀螺仪,,,不知道如何结合FUTEBE 6EXHP调整,,,,有相同配置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舵机是 辉胜9G!!!!!!!!!!!飞机是SJM325,,电机电调都是原厂的。。。。

还有,,原厂电调里面有个小塑料片,,中间好像还有个类似于芯片的东西,,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有大侠帮忙解答一下,,还有新的电调需要设定吗??

FUTEBA 6EXHP的146IP接收机的三个针脚,,那端是信号线啊??,,左边还是右边啊??

还有就是辉胜舵机,,哪根线是信号线????我原本以为接收机的右边是信号线,,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146IP接收机靠近通道号标识,有一小缺口的是信号端

网友:
从上图看,左中右,分别是信号、电源正、地

网友:
1.陀螺仪的3线插头接4通道,单线的接5通道.1通道接副翼舵机,2通道接升降舵机,3通道接电调,6通道接螺距舵机.
2.塑料片里是电阻.用来更接原有的电阻使BEC输出为6v.需要者可来信索图.
3.接收机有凹槽的那边是信号端.电子设备插头白色或最淺色的线为信号线.

网友:
我用FUTEBA6EX,401脱罗,辉盛9G锁尾,尾巴从来没出过问题,飞机好,一般舵机一样锁尾,飞机不好,上四五百一个的数码舵机,一样尾巴乱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楼主:
对了,那个电阻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像我就悬停,航线!电子设备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我需要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那个电阻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像我就悬停,航线!电子设备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我需要用吗?

6v用在暴力3D较有必要.

楼主:
噢,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买的是新款325电机,听说这电机比较厉害!油门曲线?螺距?在遥控器上该如何调呢?

楼主:
深夜调机,出现新问题:舵机全部正常,打控时舵机工作的方向正常,一切正常!GM730陀螺仪灯是常亮,也没有问题!但拨动尾舵机时,陀螺仪的灯开始闪,一次闪两下,并且循环下去!按照说明书的说法:是舵机中立点没有调好,但是我不知道中立点如何调!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原因影响陀螺仪闪烁!       还有在遥控器(6Exhp)上如何调螺距?是N-PI吗?我看你们的螺距有负的,怎么调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