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VS坦克的兄弟们都进来,有些郁闷了。

楼主(2008-07-17):
今天搞了两台VS坦克,T72和M1A2,可是我的M1A2的遥控距离只有4米左右,超过就失控,T72更甚,3米就失控了,不知道你们的遥控距离都是多少啊?!极度郁闷中。

楼主:
再加一句,接收天线都插上了。

网友:
是有些短,我没有vstank,不过帮你顶下。

网友:
我的VS是15米以外失控,还算正常!    顺便问下遥控器的天线你拔出来了吗?或者把晶振从新插拔。

楼主:
遥控器天线拔出来了。

楼主:
晶振也重新插拔试了,没用,依然3、4米外就失控。

网友:
我的一般在12--13米左右,估计是设计在15米左右。
如天线,晶振查过没问题,可以检查下电池,有时新电池会有1,2节坏的。可测一下每节的电压。
3-4米肯定不正常,2台电路都有问题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你说得电池问题,是要更换发射机里面的?还是车体上的?发射机的我都更换好几遍了,没有改善。另外,真的而很神奇,M1A2比t72多1米左右准失控,呵呵呵呵呵呵,已经无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你说得电池问题,是要更换发射机里面的?还是车体上的?发射机的我都更换好几遍了,没有改善。另外,真的而很神奇,M1A2比t72多1米左右准失控,呵呵呵呵呵呵,已经无奈了。

试试把发射和接收的晶体对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 VS TIGER-1 = 3-4 米就失控。

网友:
接收天线有无装对?有两根.还有就是看有无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你说得电池问题,是要更换发射机里面的?还是车体上的?发射机的我都更换好几遍了,没有改善。另外,真的而很神奇,M1A2比t72多1米左右准失控,呵呵呵呵呵呵,已经无奈了。

用万用表测,发射机和车体都测一下。
另你是否用充电电池,可能会电压不够高。原厂设计应是用普通电池,发射机6*1.5=9V,车体8*1.5=12V。如用充电电池,发射机6*1.2=7.2,车体8*1.2=9.6.特别是车体上电压差太多,也会引起失控或距离变短。用优质碱性电池试试。发射机很省电,碱性电池就很耐用了,车体上充电电池放久不用容易坏,还要经常保养,麻烦。我都是用碱性电池,也挺耐用,要玩就狠玩一通,再歇一阵子,不可能天天玩,电池开支不会太大。
还有,你是用各自的遥控器,还是用一个遥控换不同晶振。
如是用各自遥控,排除各位已提到的及电池原因后还这样,那两套系统都有问题,就奇怪了,VS的品质不会这么差吧。
如是用一个遥控换不同晶振,那就换另一个遥控器试试看。
另车体上的晶体较隐蔽,看看是否接触良好。

一些拙见。。。。。。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了,问题已经找到答案了,坦克本身无问题,是我房子里面有莫名干扰的问题。出门到楼下,15米左右也没有问题了,呵呵呵呵呵,多谢各位了。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
本来想建议说换个场地,呵呵。马后炮了

网友:
虚惊一场..................呵呵

网友(2009-08-13):
我的豹2在野外大约遥控最远60米
再远没试过

网友:
虽然还没买VS,但学习到了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