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马达差速问题

楼主(2008-07-17):
大家用过尾马达的电直.的.有没试过以下情况
油门推一点点..尾马达速度就很快.大概是正常的3-4倍的速度.
而主马达就正常.
前提是:四合一上的两个电位器跟控上面的微调都调过..依然没效果..可以肯定的是马达是好的.
因为刚买了一个新马达回来也是这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四合一里面的电子原件问题,,,,
如果是的话那是什么电子原件???
跪求大侠们了..

网友:
那显然 是混控板或马达驱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那要怎么搞呢?

网友B:
4 合 1 电调烧了! 尾驱动场管 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 合 1 电调烧了! 尾驱动场管 穿了

哈哈..虚惊一场.
没事..了.原来小菜一碟.
误会..
调一下电感度那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