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时轻微左旋的问题解决了!!很简单啊!!

楼主(2008-07-17):
最近这两天一直再解决悬停时左旋的问题!!换尾舵!调中尾,调行程!!能调的都调了就是不行!你猜怎么着!!!!!转速太低了!油门曲线太低了!呵呵!提高油门曲线!一切解决OK!!!

网友:
调机的经验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楼主:
恩!确实需要细心频繁的调试

网友:
尾巴左旋还是机头左旋?

楼主:
尾巴左旋

网友A:
我的YT450 尾巴轻微向右 (用的401加9257) 总是要打左躲去修正 也试了好多办法没解决

网友:
你就用LZ的方法,反过来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YT450 尾巴轻微向右 (用的401加9257) 总是要打左躲去修正 也试了好多办法没解决

尾巴向右,还要打左舵修正?
鸡头向右吧?

网友:
恭喜啊,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
似乎我也有这个问题~轻微顺时针悬~要轻微修正~可怜我还不会调油门曲线~

网友:
悬停油门提高到多少?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一般这个情况还是感度和问题

因为油门是在不停变化的,不能是悬停时稳,就稳了

网友:
调-飞-调-飞┅┅┅┅

网友:
学习了,哈哈。我这也一直有轻微的尾巴右旋,回头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只需要增减感度吧

楼主:
螺距油门曲线一旦确定,悬停时肯定是那个点!既然这个点有问题,就改变下曲线,我是提升的油门曲线!可能改变螺距也行,反正那点上调感度,较中位不管用!

网友:
转速低的时候尾桨转速低   无法锁尾

楼主:
恩!感觉应是这个问题

网友:
起飞一步到位就行,新手就是因为心里不敢一下把油门推到50%所以爱出现摔机

网友:
好一个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