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了- - 会调E013的帮忙啊20:20更新!!

楼主(2008-07-17):
今天新鸡到家。调试时候一激动打开了3D开关~!·#¥%……JJ整个翻过来了.
应该怎么检查破损情况?
目前确定大齿轮中心断裂.扫齿 直接入土T_T 大浆表面保护用塑料破损.横轴弯了。。
013拆横轴和大浆需要什么工具。其他平时必须的工具还有什么,润滑油用什么好点。麻烦各位指导下菜鸟

网友A:
又一个无辜的。。。。。。你说这上013的有几人会在短时间内飞好了就切3d呢?每次切还不都是误切!咳,只能帮你顶一把了。。人没事就好!

楼主:
刚又发现横轴弯了...还有..人当时就被切了2下^^

网友A:
人当时就被切了2下,那JJ没事就好!

网友B:
哎,LZ以后注意点咯,安全重要哦
。

网友C:
哇 LZ要小心啊 拆横轴要专用工具阿 我用内六角螺丝自制了一个。

网友D:
拆横轴用两把5.5的内六角

网友E:
可怜的人,不潜水直接飞。。。。

网友F:
注意危险!013大人也是很疼的!

网友G:
同情,建议多练模拟器......

楼主:
模拟已经平地蛙跳不可能炸掉了,不过悬停不一定飘哪里去了^^但是起落也不会炸.要炸也是太远了看不清楚JJ了@_@
何况模拟很假,一般450飞机地面直接开3D不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怜的人,不潜水直接飞。。。。
我没傻到只能放下个单人床的小屋里飞450...调试舵机中点呢.激动了摸了下3D开关OTL...

网友H:
直接开3D开关,没扫齿轮吗?换齿轮换得我怕了

楼主:
楼上你主齿质量好,只扫了而已。我的整个都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