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求各位大虾帮忙介绍一下性价比高的JJ!

楼主(2008-07-17):
小弟我最近迷上了电直,但自己技术超菜,所以跪求各位大虾介绍一下适合自己的JJ,我喜欢E-SKY这个牌子,望各位大虾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A:
Esky Lama 非常好

网友B:
本人还是觉得不要玩ESKY,的,因为他的机子的配件非常的贵,另外也不要玩什么LAMAN,因为如果你玩这个以后那种六通的机子你一样飞不起来的,所以建意,还是上固朗6通的吧,配件又便宜,搞个训练架,模拟器,就OK了,
LZ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C:
V4就行,零件便宜还稳定,练4面悬停没问题,有一定技术后在换

网友D:
LAMA用练么。。。调整好有推油门基本就不用动什么了。稳定到像乌龟爬。。就是慢了点

网友E:
我是菜鸟中的菜鸟
请高手们给指点一下 ~想进一个450 的JJ 要什么 品牌的好
本人 还没碰过任何JJ 只是观察了好久也弄不明白到底哪一个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