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机子配置

楼主(2008-07-17):
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没人带的情况下只能入手RTF版

在网上看了GL的450c的两种配置  对于只接触过LAMA的新手来说 买哪种好啊?

第一个:2479.00元

天地飞九通遥控器FT09(四件套配置:九通发射机一个、高频头PCM接收机一个、吊带一条、电脑模拟转接头一条),遥控器5号电池需自购。
四个辉盛9克舵机
11.1V 2200MA 18C电池

GM70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40A电子调速器
无刷马达:GL-ws2014 3500KV

加长加厚外场大铝箱一个。

第二个:4050.00元

天地飞9通道遥控器和PCM 9通道接收机
方向舵机 HITEC 65MG 金属齿 9g舵机 x 3
FUTABA S9257 超高性能锁尾舵机
FUTABA GY401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固朗 CXM-40A电子调速器
固朗 WS2014 3500KV350瓦 暴力马达
外场大铝箱

我也知道肯定是第二个好 可是对于新手来说买哪个好呢???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
有人帮帮忙吗??

楼主:
价钱看看合理吗?

网友:
别听3楼的,对于新手来说第一款绝对够用了。虽然说第二款配置高出许多,但价格也高出许多。多出来的钱用来买备件,对于新手来说更合算。飞模型没有说不摔的,特别是新手,摔机几率更大,好配置摔坏了要更换价格也高。用多出来的钱买备件,等飞好了再购高配置的飞机。4050-2479=1571,这个价格买450的常用备件保守估计够你摔大半年的。

网友:
还有,最好到GL指定的销售商购买。品质有保证一些,起码不会更换原装的东西。另外对于新手来说最好别用GL出产的设置,因为出产设置是带3D的,弄不好碰错开关,飞机炸了可就冤枉了。建议保留出产设置,再请老鸟帮你调一个不带3D模式的,或者把原产设置3D模式开关关闭也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忙解答!!!!想先飞悬停和航线  我这没人带 也不想飞3D

网友:
有钱可以先把第一种买回来,然后等辉盛炸坏了就坏65MG,顺便把锁尾舵机也换个数字的就OK,剩下的钱还是全买备件合适。

网友:
进来学学知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我再报个配置给你
固朗450B,带电机电调
GM700陀螺仪
辉盛9克舵机四个
FUTABA6通控
2200AM15C电池,
这样就足够练悬停了,又便宜~~~~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  控我想一步到位买个好的  看了好多帖子 觉得天9还算不错的

所以上天9

450C和450B区别不是很大  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