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上的78M05是什么管

楼主(2008-07-17):
请教电调上的78M05是什么管,今天刚换上去的4410又烧了,可能与堵转有关,日他娘的
看图
20A的电调,2208
电机
搭配9的齿轮用在雷鸟上

网友A:
7805是线性稳压IC5V输出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电调,堵转一般不会烧管子的,看一下是不是你的电机是不是坏了。

楼主:
电机是好的啊

网友C:
5V稳压IC

楼主:
管子烧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
給CPU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