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8-07-18):
问题

网友:
足够的,你可以选用滑翔机模式,转向拉杆搭在一个方向上.并且你也只能这样搭,否则转向会是无比例的或用旋钮转,那是很不方便的,.

插线分别下
1:副1
2:升降
3:油门
4:方向1
5:副2
6:减速
7:方向2
8:或转向

设置BUTTERFLY模式,然后看你是不是SUPER版,是的话就简单了,在F/S菜单设置一下就可以指定舵机了,然后对方向2做一个映射,这个映射会比较考究,先影射到MIX1做一个的第7通道与RUBB的混控,然后再影射一个MIX到这个MIX1上去,把这个通道指定到BUTTERFLY上去,然后影射MIX3到油门上,再影射一个MIN4到MIX3,并设置为THOR,那么在打开BUTTERFLY后,可以用油门通道控制副,襟,方向打开的角度,而油门通道锁死为0

然后需要设置,
1:在BUTTERFLY关闭下.襟不随副动
2:BUTTERFLY关闭下,各舵不联动,意思是要把混控在功能关闭下,关联舵舵量为0
3:然后在BUTTERFLY中设置好舵量,
4:退回第一菜单设置好舵向,舵量,EXP等即可

网友:
楼上的注册和我差2天.......

网友:
我这一台和你飞机舵的设置一样,不过我更复杂,我FF9是T9CAP,非SUPER版的,设置一次差不多要操作300次遥控的各键............建立了4个映射,才搞出所有功能.....要命......

楼主:
高!!!实在是高!!!

太感谢老B了!!!

网友:
应该不麻烦的,只要找到那个设置开关就行了,我的SU-27就是这么设置的

楼主:
感谢各位出谋划策,设置已经有一些眉目了,改天整理一下
在详细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