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螺丝是否安全

楼主(2008-07-18):
今天我算了一下SE大浆夹在转动时的离心力,浆重量算28g,转速算3000RPM,算出来大浆夹受的力达到了40多公斤,我就有点担心靠两个横轴内丝螺丝固定是不是不够安全,要是射浆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如果横轴内丝和锁紧螺丝的尺寸、材质合符标准,那应该没问题。另外,锁紧螺丝一定要加螺丝胶。

网友A:
亚托原厂的横轴和螺丝只需要上紧即可,我飞se一年多了,只用原厂的横轴,从来没有因横轴原因射过桨,倒是副厂的横轴经常能遇到射桨的事情

网友:
一定要上螺丝胶的

网友:
上螺丝胶是硬道理。

楼主:
听说外丝横轴比较牢固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外丝横轴因为有自锁螺母,所以比较放心。其实内丝的只要螺纹咬合正常,深度正常能提供可靠的静摩擦,再上点螺丝胶也是很安全的。目前发现的射桨原因,要么是横轴螺纹不到尾要么是螺丝太软,要么就是桨材质不好。所以买配件的时候挑质量好的大家都认可的才是王道。

网友:
用长螺丝不用螺丝胶也可以,从来没因为这个射桨,倒是最近连续两次fy横轴炸机断裂造成射桨。

网友:
fy横轴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托原厂的横轴和螺丝只需要上紧即可,我飞se一年多了,只用原厂的横轴,从来没有因横轴原因射过桨,倒是副厂的横轴经常能遇到射桨的事情

原厂横轴强度很好。我的325木桨炸烂了,横轴一点变形都没有。飞越的比较软,轻轻一碰就会弯成S行,木桨都没事。

网友B:
上紧即可,不用螺丝胶也可以,从来没因为这个射桨.................

网友:
好担心射桨,虽然没有发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紧即可,不用螺丝胶也可以,从来没因为这个射桨.................

赞同

网友:
共同的问题

网友C:
用外丝+防松螺帽,一切问题解决连螺丝胶都不用上
都说以前外丝太长
那么现在刚刚好的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外丝+防松螺帽,一切问题解决连螺丝胶都不用上
都说以前外丝太长
那么现在刚刚好的出来了

外丝的哪里有的买

网友:
是啊,外丝的哪里有的买?哪里买的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