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曲轴的拆解

楼主(2008-07-18):
正序浏览
割草机的曲轴与连杆间的滚珠轴承保持架坏了,碎片还把汽缸打坏,现在向大家求助如何能把曲柄分开,以便于更换轴承?是硬打下来还是螺旋的拧?

楼主:
35度高温,转了半天也买不到那种鼠龙轴承,内12外17 长度10mm的,无奈买了个国产带外皮长度12的轴承,砂轮机打磨到10,不知强度够不够了。还是暴力砸回去的,还没有试车,但愿不要在散架了。
顺便求一个原尺寸的轴承,谢谢了

网友A:
装配不难,1、将曲柄用油煮15分钟,孔内抹油。2、销钉上也抹油,并用金相砂纸清除敲击时产生的毛刺,3、按照原拆卸的方向(注意销钉有扫度),用铜锤敲进。

网友B:
一般是用千斤顶改的设备顶出来。/

网友C:
摩托车市场有干这个的,还帮你配轴承

楼主:
先暂时庆祝一下,刚才外面10元找加工点给砸下来了,我没有那么大的台钳和锤子

网友D:
这个比较有难度哦
一般这种装配都是用的温差法
个人业余条件下恐怕比较难搞定~

网友E:
原帖由
qzy819
于 2008-7-18 10:47 发表
拆下来装不回去的,报废吧,
呵呵

网友F:
关键的是,拆下来,在装上去,有可能不在一条线上了

网友A:
我告诉你
我咨询了摩托车厂的高级技师,他说装配是热压进去的,拆卸时找一个代孔的木块,把曲柄放在上边,然后用铜棒从另一侧敲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