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LAMA的DX请指点下我的LAMA为何往前飞不正?。

楼主(2008-07-18):
无论怎样调整都不行。具体现象为悬停时很稳,一旦推杆往前时飞机不是按照一条直线往前飞,而是往左前方飞。如果是拉杆的话则是往右后方向飞。本人怀疑这个和LAMA的控制原理有关,可能LAMA这类飞机无法做到完全直线的飞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的LAMA是PROTECH的,基本和ESKY的一样)

网友A:
找到规律后,打副翼调整。LAMA就是这样,除非你调的很好。

网友B:
科乐科的 LAMA5 大家都觉得垃圾 但是就飞直线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我发过帖子求助过,那天打桨后换上4个付厂的灰桨后就出现这种问题了,当时没想到桨的问题,论坛上有哥们问是不是换桨了,有的付厂桨和付厂的金属件会导致这种现象,后来换成原装的薄桨后就好了。你可以试试。反正我又换回了有问题的桨。修正就好了,原装桨太薄,容易打桨,飞起来也抖的厉害,还是那付厂的厚桨好。

楼主:
哦
是不是LAMA都这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