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X2改左手油门的方法

楼主(2008-07-18):
以前玩固定翼,养成了右手油门(日本手)的习惯,后又喜欢上了直机,听群里的一位高人指点,要玩好直机3D就得换左手油门(美国手),但我的9X2是右手油门,不知要如何改动机械机构才能换为美国人,特上贴,请高人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我也是用9XII,年前从日本手改为美国手。改动其实很简单:把遥控器电池卸下,打开后盖,可以看到油门摇杆和其它摇杆的区别是油门的没有拉簧只有压簧。然后:1、把油门的压簧卸下装到左侧原升降的摇杆上。2、将原升降的拉簧装到右侧原油门摇杆上。3、将油门和升降电位器引线对调。4、遥控器开机后设定为MODE2就行了。这样说不知清楚不?

网友:
好像没有必要改啊,据说各有优缺点,没有说谁一定好,飞得惯就行。

我把FF9改美国手了,估计9X2也差不多吧。就是打开后盖,把升降舵的弹簧换到原来油门的杆上。然后再在开机菜单里面选mode2就可以了。

网友:
3、将油门和升降电位器引线对调。记得不用调换

网友:
油门和升降电位器引线绝对不需要对换,直接设定成MODE2就行了

网友A:
换压板和弹簧,控里设MODE2,其它不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压板和弹簧,控里设MODE2,其它不要动

楼上说的对,改的时间很快,打开到合起来须要半根烟的时间你说快不哈哈....................

网友:
改手很简单。只要将将原来左手的升降操纵杆的弹簧取下然后装到右手原来的油门操纵杆上即可。然后用螺丝刀根据自己的手感需要,调整操纵杆压片(金属的那个小片片)的螺丝,实现阻尼的调整。

最后记得进入系统菜单,将手型由mode 1改为 mode 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