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两个500有刷电机双推用多大A数的电调和电压合适!

楼主(2008-07-18):
朋友有个83厘米的玩具船!原配是双380电机!自己改想上双550电机!改比例控后要单独买电调!不知多大A数电调合适!上多大电压合适!请有经验的朋友帮推荐一下!还有就是那里能买到适合船用的有刷电调!谢谢!方便请短信告知!

网友A:
我用75A 有刷电调供550电机玩大脚效果不错, 你用两个550电机可以买150A电调,淘宝可以找到,可以上15V 左右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75A 有刷电调供550电机玩大脚效果不错, 你用两个550电机可以买150A电调,淘宝可以找到,可以上15V 左右电压

谢谢楼上的兄弟!
就是不知船用和车用是不是还是有区别!真得需要那么大A数的电调!

网友A:
原装电调虽说是220a,但都是虚标的多,跑两次就烧了,后来换了个75a的普通有刷电调,随便怎么跑都没问题,价格也是1安1元左右,很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调虽说是220a,但都是虚标的多,跑两次就烧了,后来换了个75a的普通有刷电调,随便怎么跑都没问题,价格也是1安1元左右,很实在

方便给个地址吗?我去看看!朋友都急死了!

网友:
淘宝拉

自己都可以去找的,又不难

网友B:
我們用“反應堆”電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們用“反應堆”電變的。
http://photo.5imx ...

呵呵!我原来就是想搞这个的!是不是买飞机的电调来改啊!然后多串一些3803啊!

网友:
我用一只叫西安孵化50A12V的有刷电变.可前后.前进50A后退30A.  我用在救缓船上.用540电机.
狂玩.结果烧掉了4个有刷540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們用“反應堆”電變的。
http://photo.5imx ...

好方法!

网友:
请问“反應堆”電變的接线原理? 谢谢!

楼主:
是啊!不知原来老贴里还有没有相关的制作贴!记得原来有贴介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