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马头工艺偷轻的技术和自己的想法,

楼主(2008-07-18):
自己是新手,很需要高手的赐教。
       自己做了几架泡沫飞机没有蒙皮就去飞,但是由于水平太次,几乎没有一次是完好的从天上下来的飞机。郁闷。这不,学习了马头兄的技术贴,感觉比较适合我这样的新手。所以开始效仿。但是,难题随之而来!

看吧!机翼没蒙皮就100G。怎么办呀?
自己想在实施马头工艺前把机翼像轻木机那样镂空后在蒙广告布。不知是否可行?
再请教高手:针对这幅机翼和我这个逢飞必炸的新手,我应该做个什么样的机身才能让飞机多活几日?
机翼参数:翼展   1100MM
                   宽          190mm
多谢!

网友:
练好模拟器。飞机就可以多活几日

越重的飞机炸了损失越大。lz 没必要自己来验证这个真理哈。

网友:
楼上说的好。别着急飞真机。先练好模拟器。

网友:
您找到的泡沫好像不对头,好像可以用来做机轮。密度太大了。
我用电器包装泡沫,两个机翼几十克差不多。
说实话你的机翼做的相当漂亮,比我强多了,加油!

网友:
密度大的泡沫,建议做薄点的翼型,减轻重量。前后缘贴宽胶带。

网友A:
其实用透明胶蒙一下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透明胶蒙一下也不错

胶布有伸缩性,时间长了就变形了。布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