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 T9CHP跟FF9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7-18):
是不是也是通的。是不是叫法不同,还是有什么不同之处。
请老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也是通的。是不是叫法不同,还是有什么不同之处。
请老手指点。。

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
T9CHP 是发射机的具体型号,发射机和接收机和舵机组成的系统叫FF9

T是“Trasmitter”的缩写,同理,配的R149DP第一个字母“R”是Receiver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