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作个砂带机,看图

楼主(2008-07-18):
按照坛里图片仿造一个,准备用10毫米铁板,感觉太重了,是不是用8毫米就可已了。这种结构好处是砂带长度可以在较大范围选用,到买砂带的地方一般都是定订做,少了不做。但别人订做多出来的零售不少,还便宜。挑规格差不多的就可以用。

所需工具 车 铣 焊 材料 铁板 尼龙棒 零件不算多。电机打算用200瓦交流电机,如力量不够换用600瓦电动工具上拆下的电机,估计噪音小不了。
不知这样结构是否可行,砂带要跑偏怎么办?请各位指点。

网友:
最好还考虑加装自动吸尘的

网友A:
买一个280元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是很便宜,这是我练习CAXA画的,要有闲工夫做着玩玩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280元

这么便宜?哪有卖的?
早想买一个了

网友:
严重期待成品     还真需要

网友:
木坛有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图 收藏

别收藏了,不可行。

网友:
没必要,洋拉圾百得沙带机也就50元一只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没必要,洋拉圾百得沙带机也就50元一只

这么便宜,那卖的?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他们说的是手提式的和这不一样。

网友:
调偏装置

不用调偏也可以, 涨紧轮和主动轮用桶型,装配标准点应该可以,这是我个人观点。

用调偏装置可以解决, 哎呀, 我还发不了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