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傲翔的飞翼

楼主(2008-07-18):
想上飞翼了,关键是携带方便。
我现在手头上有2208KV3200,2212KV2600,2217KV3600(直升机上的)哪种比较合适
还有一个25A的电调,和两个LAMA的超小型舵机,能用得上吗?
由于没有玩过飞翼。这东西要用到混控吧?是不是要用副翼跟升降的混控。那操作摇杆时,两只翼的动作方向是怎样的,请说说。
如果用2200MA来飞,会不会太重一些,请问通常要用多大的电调跟电池和多大的桨来飞。飞翼的中立点如何调整等等。谢谢!!!

网友A:
2212  KV2600的可以用用。。。其他的KV太高。。。。2200MA的电完全没有问题

2212飞飞翼似乎太厉害了。。。。飞大点的尾推机可以。。。飞翼太暴力了点

混控在。。遥控上有开关。。。飞翼一般是12通道混控。。。在地面可以试机的。。

网友:
上面说的,2212 KV2600 可以用, 2200MAH 正好!不过,还是建议用翱翔自己的1806N,一来飞的比较休闲,二来是省电,2200mAH可以分比较久,如果要暴力点,可以选择2306的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3200KV 的可以用,不过浆只能用4寸的.可以在电机后面加散热器,用1MM以下的铝片直径有40MM,就行了电调25A的可以用,舵机可以用

网友C:
电调用25A OK。

混控方式用副翼和升降进行。你用什么控?

网友D: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2208,飞翼要爽,就要高KV的~~
如果是新手,最好不要飞飞翼~~
傲翔飞翼很不错~~

KV3600的2217装在这个飞翼上更猛,不过不能用桨保护器,要用桨夹,最好用APC的桨~~飞行过程中,那个声音太怕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用25A OK。

混控方式用副翼和升降进行。你用什么控?

我用9X2,不想买新电机了。我就喜欢暴力的,如果2212KV2600可以上的话,用6030的桨是否更合适。就是怕桨大了,反扭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2208,飞翼要爽,就要高KV的~~
如果是新手,最好不要飞飞翼~~
傲翔飞翼很不错~~

KV3600的2217装在这个飞翼上更猛,不过不能用桨保护器,要用桨夹,最好用APC的桨~~飞行过程中, ...

请问APC的桨有4寸这么小吗?
已经飞烂了数架飞机了,也不算新手了,只能算个半新手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KV2600的可以用用。。。其他的KV太高。。。。2200MA的电完全没有问题

2212飞飞翼似乎太厉害了。。。。飞大点的尾推机可以。。。飞翼太暴力了点

混控在。。遥控上有开关。。。飞翼一般是12通道混控 ...

我喜欢暴力的

网友:
我喜欢电机用大点,KV用高点(但有个度),桨用得小点,螺距大点,飞得暴力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APC的桨有5寸这么小吗?

有啊~~价格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啊~~价格贵不少~~

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APC的桨有4寸这么小吗?
已经飞烂了数架飞机了,也不算新手了,只能算个半新手的。哈哈。。。

  当然有哦,我还有APC  4.75X4.75的,喜欢暴力高速的都有小桨备货,呵呵。

网友:
查一下我的或者liuzhong的竞速机帖子,很多APC的小桨,我一般用APC4.7的桨来竞速

网友:
我还是用原配的小电机,不错,省电

网友:
2212KV2600 用6030桨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