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带油桶盖的手动加油泵

楼主(2008-07-18):
以前每次加油时,油桶,油箱盖,连接油管,加油泵什么的丁零当啷一堆,拉来扯去的既麻烦又太乱。决定精简一下:

加油,抽油都很顺畅,简洁很多。

网友:
这东东是DIY的????

网友:
看着想是齿轮泵的一种.

楼主:
吼吼,看来题目应该叫“DIY带加油泵的油桶盖”比较合适。不好意思

网友A:
老大
来个DIY步骤图咯

网友:
diy本身的涵义就是做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好用就是硬道理.支持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来个DIY步骤图咯

懒着再拆开拍照了,简单说一下吧。
1,油桶盖用2个螺栓固定在油泵外壳上,注意避开里面的齿轮轴定位孔,还要开个通气孔(这个空当时图片上没有,我后加的)。
2,中央打孔装个90度拐弯的硬塑料油管连接管,这个比较重要,能避免油泵内部油管摩擦齿轮。
3,原油泵出油空旁边打孔,将油管穿过回去进入油泵内部,去与油泵内90度连接管接上。
4,尼龙扎带在固定一下油泵内部走的有关,宁上后盖,ok了。

网友:
不见得好用.因为是平着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