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JM400打副翼或升降或方向会掉高度

楼主(2008-07-18):
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原因
我的SJM400打副翼或升降或方向时会掉高度。当杆回中后高度又上去了。好象以前不会这样的。
怎么解决

网友:
电力供应的问题。任何电动的机器都这样。比如开车,你开着灯打火,灯会变暗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力问题

网友:
电池电流变衰弱了

楼主:
刚充好电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可以提高悬停点转速略微降低螺距。这样机体安定性会好些。
直升机旋翼头本身得特点会是的副翼、俯仰通道与总距通道有偶合。

网友:
有过这样的问题,没LZ这严重,进来看看

网友:
螺距大了,调小一点

网友:
把油门曲线提高些看看

网友:
打副翼,升降掉高度是正常的,不推油什么直机都要掉,但方向就不晓得为什么了

网友:
有两个原因:
1,电源(电调)内阻问题,当消耗更大电流时,主马达电流受影响;
2,主桨升力的分解造成的。当需要水平分力时,垂直分力将减少。

解决的办法是,使用FF9、9xII等高档控的油门混控功能,在水平调整时增加一定的油门。

楼主:
油门曲线提高了螺距调小了还是会掉高度。

网友A:
上升力,这时升力下降就会掉高度。打尾舵时尾桨阻力的变化会影响主桨转速也会使高度发生轻微变化。你要在控的十字盘油门混控项设置成增加油门量10-20左右会好些,具体数值根据需要调整。也可以减小螺距使转速提高我的YT450也是如此。

网友:
掉高度现象会好些,降就会掉高度。打尾舵时尾桨阻力的变化会影响主桨转速也会使高度发生轻微变化。你要在控的十字盘油门混控项设置成增加油门量10-20左右会好些,具体数值根据需要调整。也可以减小螺距使转速提高,我的YT450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力,这时升力下降就会掉高度。打尾舵时尾桨阻力的变化会影响主桨转速也会使高度发生轻微变化。你要在控的十字盘油门混控项设置成增加油门量10-20左右会好些,具体数值根据需要调整。也可以减小螺距使转速提 ...

怎么调呀我的控是6EXHP-----要在控的十字盘油门混控项设置成增加油门量10-20左右会好些

网友:
6EXHP的控我不会。找控的说明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