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电直的一些常识问题.希望各位DX进来解答一下..XD感激不尽

楼主(2008-07-18):
放暑假了.想玩玩模型.
原来是玩固定翼的..因为场地问题.实际能飞的次数不多...不打算玩了.想转电直
450的好大.电池太贵了.因为是学生.负担不起..于是定了一架400级的. E-SKY KING2 E016
我没买整机..因为整机有些东西太鸡肋...
我买了定了空机加配件..各位DX帮我看看还少什么东西?

空机一套.
30A定速电调
XXD H2212 KV3200
天地飞 直升机版 6通发射机
GY400陀螺仪(我知道这个是国产的.但我还是学生.没钱买更好的了)
8g舵机 3个 (原来还有4个.在固定翼上.不想拆)

接收机用固定翼的 E SKY 6通 电池也是用固定翼的 HIMODEL 1300 15C.

DX帮我看看这些东西离起飞还差什么吗.?

由于是第一次弄直升机..还有几个问题
1.陀螺仪装哪?有什么要求么?
2.除了4个通道外..另外两个通道我查资料..是调正飞倒飞和陀螺仪敏感度的?这两个通道都是比例通道么?往哪调.会有什么效果?
就这么多了..希望DX解释解释

网友A:
新手买016真的会很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买016真的会很累啊

多玩玩模拟器应该不会很困难..都说调机很麻烦..那就慢慢调吧.
我玩固定翼也有3年了

网友:
多多潜水吧

网友:
真的要有思想准备,和玩多久的固定没关系,哈哈哈,备一点配件心里会更有底。

楼主:
1.陀螺仪装哪?有什么要求么?
2.除了4个通道外..另外两个通道我查资料..是调正飞倒飞和陀螺仪敏感度的?这两个通道都是比例通道么?往哪调.会有什么效果?

.这两个问题希望DX解释一下.....
我潜水...差不多4年了..哈哈..电直方面还是希望DX多指教

网友:
最好先找找配件价格,有便宜的配件才是王道。毕竟电直不像固定翼,自己动手做配件方便。电直对配件的精度要求很高,没有专业工具搞不定。

网友:
调正飞倒飞是开关通道,陀螺仪敏感度是旋钮比例通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1。一般安装方便就行,尾管固定架上可以么?原则是远离电机电调接收机,避免干扰!
2。正飞倒飞和陀螺仪敏感度,一般前者用比例通道,后者用开关通道。016不是么?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啊...谢谢10楼DX的解释...
关于配件,我知道这机子配件不便宜..我也不打算升级金属旋翼头和尾了
两百多的一套空机.买了两套,一套当配件吧..算下来还是比450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