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减速机怎样拆解

楼主(2008-07-18):
这个减速机体积是85*75*45mm,外壳是铸铝的,我想把里面的涡轮拆下来换成铁的(现在是尼龙的),怎么也不得要领,不知道怎样拆下来
蜗杆两头的轴承倒是透的,但是往一头顶肯定是一头顶进去了,一头顶出来了,但是进去的怎样再弄出来啊?
涡轮更麻烦了,里头是堵死的,轴承根本就顶不进去了,怎样弄出来呢?
请教各位了,谢谢了

网友A:
破坏性砸出来,然后换轴承

楼主:
蜗杆的可以,涡轮的没法砸啊,里头堵死了,轴承是陷进去的,抠都没法抠,难道是一次性的?

网友A:
加热后,从这头砸那头,然后反过来,反正有能力重新车蜗杆,对了,你帮我车个黄铜的如何?

网友B:
先砸蜗杆,边打边退
最后打蜗轮轴
看来得准备拉马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考虑加热试一试
回4楼,我也是到外面去加工,因为现在还没卸下来,所以还没联系呢

网友C:
蜗杆和蜗杆的轴多数都是两体的,安装的时候也是过赢压进去的,你只要把轴往一个方向打,就可以打出来.蜗轮也是一个道理.

网友D(2008-11-28):
先拆涡轮杆从没有露出的一面向里敲,有点像带传感器的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