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道能同时控制两个舵机吗?线怎么连接

楼主(2008-07-18):
一个通道能同时控制两个舵机吗?线怎么连接

网友:
看你要怎么用,要让两个舵机动作相反,最简单的就是买根现成的Y线,如果要动作一致,那就直接把一个舵机的插头去掉,按原有的线序接到另一个舵机的线上,注意线序。然后把这个没有去掉插头的连接到通道总即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说了半天还是Y线,只不过是用接的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还是Y线,只不过是用接的罢了。

半天了都没人回答楼主,有这工夫你干点有用的行不,另外本人见识短,用过的Y线都是反动作的,没见过通动作,让您见笑了

网友:
Y线本来都是同向动作 信号线只有一根  大哥 你把你舵机同向安装你就知道怎么动的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天了都没人回答楼主,有这工夫你干点有用的行不,另外本人见识短,用过的Y线都是反动作的,没见过通动作,让您见笑了

这个……真的不好说。就想看看你的Y线。

网友:
混控不可以吗??

网友:
2楼啊   还是Y线啊  正反  驼机反装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