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怪事,先富油,后贫油

楼主(2008-07-18):
用的三叶46HR发动机,原地怠速时一切正常,飞悬停5分钟内也正常,烟多,下来看发动机温度也不高
但要超过5分钟继续悬停时烟开始变少,转速升高,动力下降,最后烧火头,已经烧了4个,火头的丝都是烧歪到一边
大家分析分析,是不是化油器的原因

网友:
堵 了??? 是不是油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5分钟内不堵,5分钟后堵,说不通。
个人见解,检查回压系统,在某个地方因为过热或是其它原因导致回压不正常,所以会贫油。

网友:
嚴重同意 LS 我就遇見過這事  也是三葉46H     通去排氣管的油管太長了

网友:
发动机大轴承完蛋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5分钟内不堵,5分钟后堵,说不通。
个人见解,检查回压系统,在某个地方因为过热或是其它原因导致回压不正常,所以会贫油。

嗨,,我们在这儿瞎费什么脑筋呢,这么多天LZ连个泡也没冒一个!!

网友:
可能油箱漏气或油喉破了点...因前5分钟油还在漏气位至上..5分钟后变气多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