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量显示器的使用?

楼主(2008-07-18):
飞7.4V的锂电,插上电量显示器,一般来说是在飞的途中一看见电量低于3.7V就会停飞,但发觉电量又会恢复到3.9~4.0V左右,请问能否等一下之后继续飞?还是就这样算了?

网友:
回到3.7就是下限了。。空中低于3.7正常
具体空中多少下面的介绍..我菜鸟学飞中.还没飞起来就炸了^^

网友A:
锂电最怕过放电,一旦过放电,电池就彻底完蛋了。
结论:停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最怕过放电,一旦过放电,电池就彻底完蛋了。
结论:停飞。

呵呵,我都是被各样过放过充的吓怕了,都是小心一点好罗。

网友:
锂电池很娇贵的!

网友:
在电池大电流放电的情况下,电显测量的电池电压就会偏小(因为电池,电机都有内阻),但是电池停止放电就会正确的显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