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820电机能飞得起1350g重的机机..?

楼主(2008-07-19):
XXD2820
电机
...配上11.1V 2200mAh
电池
..能飞得起1350g的飞机..?
再请问..XXD2820电机的名字是什么..? 有分不同厂家么..?
谢谢哇..!!

楼主:
噢..1350不是飞机重..是飞行重量..不好意思..!!

网友:
XXD2820电机,就是新西达牌的规格为2820的外转子无刷电机。该规格的外转子无刷电机有其它的很多厂有做。能飞得起1350g的飞机。
付:
A2820外转子无刷电机
可选KV:1000,1150
A2820/KV1000, 3S, APC-E 12*6-13*4, 38-45A,2kg左右

网友A:
LS解答的不错,又学习了一回!

网友B:
能,但LZ应该把机型的名字写上。如果是1350G的涵道机就不行了,如果是1350G的直机,由于KV值的问题,很多XXD的2820电机就不能用了,如果是。。。。。。还是把机型写上吧。

网友C:
xxd就是新西达
2820飞没问题,但是你的电池可能不够用。

网友D:
飞1350g的练习机一类的中慢速机没问题

网友E:
飞一般的固定翼应该是足够用的了

网友F:
2814就已经够了。。。2820太大了。

网友G:
KV 1000 的 2820, 4S 锂电下直驱仿APC1206E 飞过 4.7KG 的.

网友G:
1.35 KG 的用普通的2212 就很好飞了, 飞飞简单特技足够了.

网友G:
图中是1070减速桨, 后来换用 1206 后飞行质量略有提升.

网友D:
这种飞机推重比有0.2就能飞了,哈哈

网友H:
那一坨东西是**吗?

网友H:
KAO,ZHADAN被河蟹掉了.......

网友I:
肯定飞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