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都来帮忙推荐!

楼主(2008-07-19):
最近准备上电固,喜欢CESSNA,在坛子里研究多日,从外型、性能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准备上FMS 的CESSNA 206。请老鸟谈谈这机机的使用感受!

另外,请各位推荐一下 电机、电调、电池、桨的搭配! 我的要求是能轻松做动作,又不要太暴力,留空时间最好能长一些,在下先谢谢大家了!

顺便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商家最好! 呵呵

楼主:
自己占个沙发,呵呵  ,重庆的兄弟伙,你们都在哪里活动哟! 特别是用饮料瓶瓶做机头的朋友,你最有发言权!呵呵

楼主:
大家不要只看不答嘛! 指点新人也是乐趣之所在嘛!

网友:
对固定翼不熟,帮顶

网友:
这机还不错  练习用很好``

楼主:
沉得好快!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准备上电固,喜欢CESSNA,在坛子里研究多日,从外型、性能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准备上FMS 的CESSNA 206。请老鸟谈谈这机机的使用感受!

另外,请各位推荐一下 电机、电调、电池、桨的搭配! 我的要求是能 ...

其实塞斯纳的话都是入门的好飞机,如果要买纯泡沫的塞斯纳,可以选择蓝宇的747,电调用20~30A的都可以,电机用2408-21 配7060的桨。电池用3S 11.1V的2200MAH ,保证爽飞。如果想便宜点的话,一考虑敏定的KT塞斯纳。模型三国上面不少坛友买了,反映还不错。艾特的EPO塞斯纳也不错,外形非常好。我最喜欢还是中航50级的油电都可的塞斯纳,玻璃钢机身,外形非常赞,不过,十分不适合新手飞。

还有,建议模拟器换一下,最好玩G3 或者凤凰之类的,FMS的模拟真度不够。感觉不太一样。

网友:
FMS真算不上个模拟器……太简单低级了。

塞斯那这种机型,动力配置还是挺宽的,只要不是差太远,丰俭随意。

网友:
LZ说得FMS是简称吧
因为下面又说206了嘛

网友:
是不是这个?

网友:
还是启迪的EPO吧,贵也是有道理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指的就是深圳菲摩斯的CESSNA 206T,这款该怎样搭配呢?其他哪些CESSNA也不错,最好耐摔一点,呵呵

网友:
比较耐摔,但是最好用纤维胶带加强一下鸡头罩和翼,最常用的动力配置:2212(1000KV)+25A+1047.

用11.1V2200M锂电,直接把前后仓打通用电池平衡重心,航线留空时间超过20分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朋友! 还有其他朋友再说说的吗?

楼主:
还没有详细的情况,不能沉呀! 我顶!

网友:
呵呵,楼主说的FMS是菲摩司公司的简称,不是软件F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