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J51立柱高度改造

楼主(2008-07-19):
等有时间了去铁道卸4个大螺栓,把原来固定立柱的四个螺栓换掉,这样一来这立柱高度还能调节了.在边上弄个对准装置保证立柱跟滑台垂直.用那四个螺栓粗调高度,应该是简便可行哦.期待有弟兄以身试法.

网友A:
右图已试了?

网友B:
是PS的啦....

话说用4个大螺丝应该不能保证强度和立柱垂直度吧.....

还是找块铁铣平两面比较好....

网友:
这四条鬼钉还是不用折腾吧,如果中间用来做个小压床倒是不错的主意

网友:
到废品站买块够尺寸的圆料或方料,上床给铣个6面,再打4个洞,装到锣丝的位置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右图已试了?

3A挺关心XJ51的~~~
一起给败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S的啦....

话说用4个大螺丝应该不能保证强度和立柱垂直度吧.....

还是找块铁铣平两面比较好....

所以才要去卸铁鬼的固定螺栓啊.不过我想把那垫片不用弄成一个高度,分成多片,比如20毫米一片,这样层成加码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挺关心XJ51的~~~
一起给败回来~????

加把毒,已经涨了250了...哈哈...

网友:
我知道3A在动心~~~
就是舍不得他那台费了老劲的牛转~~~~
其实51买回后牛转可以祢补51一缺点,就是打洞不方便~~~~~

网友B:
我们来打个赌吧

我们来打个赌吧,看3A兄什么时候毒发进铣?

说起牛钻....那天看到2手市场好多有潜力的老钻,但是,没有十字台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来打个赌吧,看3A兄什么时候毒发进铣?

友人拿3A开毒局
转盘开始
单:不进
双:定进

网友:
毒局定下了~~~~~~~

网友A:
!a*t)E!a*t)E!a*t)E!a*t)E!a*t)E!a*t)E

网友:
庄稼不好做,客源太少

网友:
唉...3条a的号召力哪去了涅?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E!a*t)E!a*t)E!a*t)E!a*t)E!a*t)E

看3A那淫笑,就知道我赢定啦~~~~~